明白,其实我只是想明确一下,如果理解错了就变成**烦

楼主(2007-07-14):
(无正文)

网友A:
问:STM32的停止模式可以用RTC唤醒吗? 答:可以

详见参考手册的第3章,特别是3.3.4节: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7/2007712114435637.pdf

我还没有时间实际操作,所以还没有demo的例子。

楼主:
谢谢浪淘沙的回答

从这份文档可以看出,RTC闹钟可以将CPU从待机模式唤醒,也可以将CPU从停止模式下唤醒。
接下来我的问题是:
1、从待机模式唤醒后CPU是不是从复位向量处开始运行?
2、从停止模式下唤醒,CPU是不是从进入停止模式后的那条指令继续运行?

谢谢
我的系统掉电后用电池供电,并且在掉电后需要周期性运行,在掉电期间系统的平均功耗要低于100uA,分配给CPU的功耗只怕要低于40uA了。如果是唤醒后从复位处运行,功耗就大了,平均下来功耗肯定大于40uA。

网友B:
STM32从待机模式或停止模式下唤醒后的指令运行

请参考第三章的表3-4、表3-5关于退出的条件,如果退出条件是复位当然唤醒后要从复位向量处开始运行,否则应进入相应的中断向量。表中还给出了唤醒后系统的状态。

楼主:


网友C(2015-03-30):
这个没有用过,不太清楚
请高手来回答你的问题吧

网友D(2015-07-16):
有没有RTC 唤醒standby模式的例程 传上来分享下

网友E(2015-11-25):
引用 网友A:
详见参考手册的第3章,特别是3.3.4节: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7/2007712114435637.pdf我还没 ...

下载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