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ulink 是否可以调试STM32的CPU?

楼主(2007-07-20):
keil+ulink 是否可以调试STM32的CPU?,我看到有些地方说keil+ulink2才可以,keil+ulink不行,到底那个才是准确的说法?

网友A:
ulink2 支持swd调试

网友B:
如果是 ulink那,可以jtag不??

网友C:
可以

KEIL+ULINK可以支持JTAG仿真!

网友D:
简单的说

ulink不支持STM32调试,下载,只有ulink2才支持,是吧?

网友C:
下载和调试都可以

  KEIL+ULINK完全支持STM32的下载和调试,烧写。但建议使用正版,因为编辑器的BUG已经在最新的版本中完善了。

网友D:
澄清一下

软件只有V3.05以上的版本才支持STM32器件,而且只有专业版的才支持,大众版(实际试过)和企业版不支持。
V3.10以上版本只支持ULink2,之前的ULink不再支持。

楼主:
V3.10也可以支持ULink

我在其它地方看到有人说可以让V3.10也支持ULink,好像是把3。05的那个文件拷贝到V3.10上就可以了

网友B:
ulink support jtag,not support swd

ulink2 support jtag and swd

楼主:
V3.10也可以支持ULink的方法

只需把原来3.05版本的BIN目录下的UL2ARM.dll复盖到3.10 版的keilarmin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