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1.8V跟复位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7-07-26):
刚焊接好板子(不是实验板参考ST的文挡做的系统),上电,3.3V正常,H-JTAG口找不到硬件,一检查是复位IC的问题,采购买错了,买成了4.63V的STM1001L,后来就焊下STM1001L,直接换成阻容复位,上电一检查,发现ARM的1.8V没有输出,3.3V是正常的,我用镊子把/RSTIN接地,1.8V输出正常,刚开始怀疑是复位电平不够,复位的阻容换了很多次还是不行,只有/RSTIN接低的时候内核电压1.8才有输出,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ARM是STR711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A:
怎么解决的,公布以下

大家都借鉴一下

楼主:
STANDBY的问题~

/STANDBY应该接上拉电阻到3.3V,否则1.8V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