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何复位短路不能使MCU重启

楼主(2007-08-02):
使用STR912FW44,并用了下图的复位电路。
发现按下按键时,RESET端电平为低,CPU停止运行;
松开按键时,RESET端电平为高,CPU不能重启。
电容换成10uF的也不行。
检查硬件连线没有问题。
掉电重启没有问题。
请问:程序中需要对RESET进行设置码?
这种现象什么原因呢?

图上传不行,电路描述如下:

3.3V 通过一个10K电阻接至RESET端,在RESET端对地并联一个按键和电容(0.1uF)。

网友A(2007-09-06):
STR9 的版本

a_bb你好,

请问一下,你可以写给我芯片上面写的号码,我要查一查芯片的版本。

你得STR9频率是多少?96Mhz?

Regards,
Stephane

楼主:
还好,你能关注

str912fw44xb hpabr v6
PLL后是96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