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关于 KEIL C 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08-03):
   请问KEIL C中哪个文件是看内存分配影象的,我编译之后想看看内存的分配情况,如何设置,从哪个文件中可以看到呢,AVR单片机的编译器是可以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一个.map文件里

网友B:
要先生成map文件,默认好像不会生成的,在工程设置中有的

楼主:
我生成了那个文件,但是....

   那个文件我生了,但是还是没有啊,谁有那段的例子能帖上来看一下吗?

网友A:
一个例子

LARM LINKER/LOCATER V2.51a                                                              08/08/2007  00:48:45  PAGE 1

LARM LINKER/LOCATER V2.51a, INVOKED BY:
C:KEILARMBINLA.EXE .ObjStartup.obj, .ObjBlinky.obj, .ObjTime.obj TO .ObjBlinky PRINT (.LstBlinky.map) CASE
>>  CLASSES (DATA (0X40000000-0X40003FFF), CODE (0X0-0X3FFFF), CONST (0X0-0X3FFFF))

CPU MODE: LITTLE ENDIAN

INPUT MODULES INCLUDED:
  .ObjStartup.obj (STARTUP)
         COMMENT TYPE 0: AA V2.50
  .ObjBlinky.obj (Blinky)
         COMMENT TYPE 0: CARM V2.51a
  .ObjTime.obj (Time)
         COMMENT TYPE 0: CARM V2.51a
  C:KEILARMLIBCAL.LIB (FIQ)
         COMMENT TYPE 0: AA V2.50
  C:KEILARMLIBCAL.LIB (IRQ)
         COMMENT TYPE 0: AA V2.50
  C:KEILARMLIBCAL.LIB (DABT)
         COMMENT TYPE 0: AA V2.50
  C:KEILARMLIBCAL.LIB (PABT)
         COMMENT TYPE 0: AA V2.50
  C:KEILARMLIBCAL.LIB (SWI)
         COMMENT TYPE 0: AA V2.50
  C:KEILARMLIBCAL.LIB (UNDEF)
         COMMENT TYPE 0: AA V2.50

ACTIVE MEMORY CLASSES OF MODULE:  .ObjBlinky (STARTUP)

BASE       START      END        USED       MEMORY CLASS
========================================================
00000000H  40000000H  40003FFFH  00000494H  DATA
00000000H  00000000H  0003FFFFH  00000264H  CODE
00000000H  00000000H  0003FFFFH  00000018H  CONST

INTERRUPT FUNCTIONS

TYPE  STACK SIZE    FUNCTION NAME
=================================
irq                 tc0?A

MEMORY MAP OF MODULE:  .ObjBlinky (STARTUP)

START      STOP       LENGTH    ALIGN  RELOC  MEMORY CLASS   SEGMENT NAME
=========================================================================
00000000H  0000010FH  00000110H     4  AT..   CODE           STARTUPCODE
00000110H  0000011FH  00000010H     4  UNIT   CONST          ?C_CLRSEG
00000120H  00000127H  00000008H     4  UNIT   CONST          ?C_INITSEG
00000128H  0000013FH  00000018H     4  UNIT   CODE           ?PR?wait?T?Blinky
00000140H  000001DBH  0000009CH     4  UNIT   CODE           ?PR?main?Blinky
000001DCH  00000223H  00000048H     4  UNIT   CODE           ?PR?init_timer?T?Time
00000224H  00000263H  00000040H     4  UNIT   CODE           ?PR?tc0?A?Time
00000264H  00000267H  00000004H     4  UNIT   CODE           ?C?FIQ
00000268H  0000026BH  00000004H     4  UNIT   CODE           ?C?IRQ
0000026CH  0000026FH  00000004H     4  UNIT   CODE           ?C?DABT
00000270H  00000273H  00000004H     4  UNIT   CODE           ?C?PABT
00000274H  0000027BH  00000008H     4  UNIT   CODE           ?C?UNDEF
0000027CH  3FFFFFFFH  3FFFFD84H   ---  ---    **GAP**
40000000H  4000048FH  00000490H     4  UNIT   DATA           STACK
40000490H  40000493H  00000004H     4  UNIT   DATA           ?DT0?Time
LARM LINKER/LOCATER V2.51a                                                            08/08/2007  00:48:45  PAGE 2

PUBLIC SYMBOLS OF MODULE:  .ObjBlinky (STARTUP)

      VALUE      CLASS    TYPE      PUBLIC SYMBOL NAME
      ================================================
      00000110H  ---      ---       ?C?CLRTAB
      00000140H  ---      ---       ?C?INIT
      00000120H  ---      ---       ?C?INITTAB
      0000026CH  CODE     ---       DAbt_Handler?A
      00000264H  CODE     ---       FIQ_Handler?A
      00000268H  CODE     ---       IRQ_Handler?A
      00000270H  CODE     ---       PAbt_Handler?A
      00000274H  CODE     ---       SWI_Handler?A
      00000278H  CODE     ---       Undef_Handler?A
      00000000H  CODE     ---       __startup
      000000F0H  CODE     ---       exit?A
      000000F4H  CODE     ---       exit?T
      000001DCH  CODE     ---       init_timer?T
      00000174H  CODE     ---       main
      00000224H  CODE     ---       tc0?A
      40000490H  DATA     LONG      timeval
      00000128H  CODE     ---       wait?T

Program Size: data=1172 const=24 code=612
LARM RUN COMPLETE.  0 WARNING(S),  0 ERROR(S)

楼主:
这个怎么看呢,看不懂啊

   请问这个如何看????  那里是变量名称???

网友C:
楼主如果学过英文,应该看得懂这个例子

否则很难解释。

不要见到英文就发怵,硬着头皮看几次就会明白。

网友D(2015-03-16):
引用 网友A:
LARM LINKER/LOCATER V2.51a          &nbs ...

您好,请教你一下,.map 里的?HC?,?PR?,?C?,?FD?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希望您能够解答,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