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7flit2-ind/usb可以用来开发ST72561吗

楼主(2007-08-17):
小弟是新手。前一阵师傅让我们熟悉一下ST72561。本来以为应该用RLINK或者ST7MDT25-DVP3。但结果师傅有朋友建议用st7flit2-ind/usb。不知道行不?优劣如何?都有什么特点?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应该不行

RLINK或者ST7MDT25-DVP3是通用的ST7的单片机开发工具,支持大部分型号的ST7的开发。但是ST7FLIT2这种工具只支持部分型号的ST7LITE系列单片机,应该不能用来开发ST72561。

楼主:
多谢楼上

多谢楼上。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师傅的朋友也是搞这方面的。
应该不行的意思是不是有可能行呢?不知道ST7FLIT2这种工具有没有可能支持72561。

网友A:
其实从st的网站上都可以找到说明的。

楼主从st网站上看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感谢

多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