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STM32 SPI CRC

楼主(2007-08-17):
STM32中的SPI带有CRC,请问这个CRC与SD卡中的CRC算法是否相同?
SD卡中command使用7bit crc,data中使用15bit crc,STM32是否同时能工作于这两种状态?

evb demo中的sd代码没有使用crc.

网友A:
关于STM32 SPI CRC

初步看了一下手册,STM32只支持8位的CRC和16位的CRC,有一个SPI CRC polynomial register (SPI_CRCPR)用于写入CRC的方程式。

在ST的网站上有一个应用笔记,可能对你有所帮助:
STM32F10xxx SPI application examples

在SD卡中的CMD使用的是7位CRC,可以简单地用查表的方式实现;而Data部分是用的16位CRC,刚好可以使用STM32中的CRC计算模块。

网友B:
在SD卡中的CMD使用的是7位CRC

网友C:
可以关掉

如果要求不太严厉,MMC/SD的CRC可以关掉的。

网友D(2017-04-21):
http://www.21ic.com/tools/HotWC3_V1.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