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的微处理器都很少有扩展总线了?

楼主(2007-08-24):
找了好几款ARM都没有总线的扩展功能,比如我要在ARM外再扩展存储器或者扩展其他专用接口芯片都很难啊?

网友A:
一般的应用都不用扩展存储器

其它扩展可以用IO口控制

网友B:
楼主看过STR912吗?它有好几种扩展方式

甚至有同步RAM的接口。

楼主:
请问版主?

ST的ARM除了STR912,其他还有带存储器扩展接口的吗,能否列一下,谢谢!

网友B:
ST的ARM带存储器扩展接口的还有STR710

STM32很快也要有带存储器扩展接口的型号。

网友C:
坚决不要扩展总线

扩展了总线, 程序不都被别人抄走了?

网友D:
楼上说的有一定道理

可没有扩展总线,那用嵌入式操作系统的该怎么办啊?谁让OS那么大来的。

楼主:
STM32和STR9

那我到底是应该等STM32还是STR91啊,好像ST公司现在主推STM32啊?
没有存储器扩展接口确实很难用的,因为一般很少有哪一款处理器会正好完全满足用户的要求的,除非是定制的。

网友E:
Re

所谓单片ARM嘛,现在这些芯片走的都是单片机的路子,不要扩展总线能省好多成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