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涛沙,st_arm你们人呢?STR912外部总线问题请教

楼主(2007-08-28):
我看到手册上写外部总线可以是8位复用,也可以16位复用。
16-bit multiplexed data mode   and   8-bit multiplexed data mode:

请问这两种模式怎么设置?是不是只要P9配置成IO口,P8配置成EMI就是8-bit multiplexed data mode, 如果P8,P9都配置成EMI就是16-bit multiplexed data mode?
但是P8,P9必须同时配置成IO口或EMI口的啊。
特别关注8-bit multiplexed data mode,因为这种模式在液晶控制器上用到很多。

楼主:
仅仅是电路连线的区别

我估计16-bit multiplexed data mode   and   8-bit multiplexed data mode并不需要设置,仅仅是电路连线的区别,8-bit multiplexed data mode节省不了IO口,因为P9只能空着。

网友A:
怎么配置

smartsheep 你好,

你要用EMI_BCRx寄存器配置数据的长度 :

EMI_BCRx:Bits 5:4 MW[1:0]: Memory width
These bits are written by software to define the memory width of the bank. The bits must be set to match the EMI data bus width configuration.
00: 8-bit
01: 16-bit
10: Reserved
11: Reserved

你可以用CAPS看一看怎么配置STR9的外部总线。 在ST网站可以找得到CAPS软件,还有一个application note :

AN2361 Interfacing with the STR91x software library using Configuration and Programming Software (CAPS)

还有:
你用8位复用或者你用16位复用外部总线的地址信号不一样:
8位的话,你在0x0042写一个字节,EMI总线上的地址是0x0042
16位的话,你在0x0042写一个"half word", EMI总线上的地址是0x0021

When configured as a 16-bit data bus, the address output on the EMI bus is shifted by 1 so as to address 16-bit memory devices. For example, writing a half word to location 0x0042 will generate an EMI address of 0x0021

Best Regards,
Stephane

楼主:
我知道不一样

问题是我想把P8口用作8位复用外部总线, P9口当作普通IO口用,但是这样不行

网友B(2007-10-08):
ST912外部总线

STR912的外部总线速度好怪异,现在在选型,如果太慢了就不用了,怎么也没有人测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