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J-LINK 调试STM32F101VB的问题,急救!!!

楼主(2007-09-03):
第一次仿真调试ST的例子,GPIO的EXAMPLE:
进行了几次都很正常,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s */
  RCC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PB.09 as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Test if PB.09 level is low (Key push-button on Eval Board pressed) */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9) == 0x00)
 { /* Key is pressed */

    /* Disable the Serial Wire Jtag Debug Port SWJ-DP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ENABLE);

    /* Configure PA.13 (JTMS/SWDAT), PA.14 (JTCK/SWCLK) and PA.15 (JTDI) as
       output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PA9,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B.03 (JTDO) and PB.04 (JTRST) as output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while (1)
    {
      /* Toggle JTMS/SWDAT pin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13, (BitAction)(1 -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13)));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9, (BitAction)(1 -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9)));
      /* Insert delay */
      Delay(0x5FFFF);

      /* Toggle JTCK/SWCLK pin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14, (BitAction)(1 -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14)));
      /* Insert delay */
      Delay(0x5FFFF);

      /* Toggle JTDI pin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15, (BitAction)(1 -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15)));
      /* Insert delay */
      Delay(0x5FFFF);

      /* Toggle JTDO pin */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3, (BitAction)(1 -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3)));
      /* Insert delay */
      Delay(0x5FFFF);

      /* Toggle JTRST pin */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4, (BitAction)(1 -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4)));
      /* Insert delay */
      Delay(0x5FFFF);
    }
  }
  else
  {
    while (1)
    {
    }
  }
}

但把语句: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9) == 0x00)
改成 :if(1)后,出现错误,
然后再也连接不成功了,重新焊接一块也是如此,
请教高手们,为什么?

网友A:
STM32的例子厉害

STM32的这个例子够强的,一不小心就可以把板子搞死。

网友B:
这个代码。。。

你把代码改成了上电后直接用JTAG接口的引脚做输出,那JLINK通过什么和芯片通信呢?

既然已经这样了,你要不试试先连JLINK再给板子上电,只要JLINK能在芯片运行前停止住代码的执行,那还有救。。。。

网友A:
问题不难解决

  如果你用的是ST做的评估板,问题很容易解决:只需把2个可以拨动的BOOT开关,打到RAM启动的位置,重新给板子上电后,重新用JLINK下载正确的代码到FLASH里面即可。

如果你用的是自己做的评估板,也可以参照上面的做法解决即可。

楼主:
谢谢以上楼主!

我刚开始没看到里面的厉害啊,有没有别的办法,ERASE FLASH?

网友C:
4楼的方法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以后做这样的实验时要小心,你这样做相当于人为地把JTAG口屏蔽掉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

非常感谢各位!

楼主:
问题解决!

谢谢各位!
谢谢ij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