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如何使用STR71X ARM里的数据 FLASH?

楼主(2007-09-03):
(无正文)

网友A:
读/擦除/编程;与程序Flash没有分别

不知楼主想问什么?

楼主:
我想问的是:通过什么方法使用STR71X ARM里的数据FLASH

网友A:
还是不明白楼主想问什么?

问:通过什么方法使用STR71X ARM里的数据FLASH?

答:通过IAP对数据FLASH擦除和编程,之后对数据FLASH进行正常的读出操作即可。数据FLASH的IAP操作与对程序FLASH的IAP操作相同,只是操作地址不同而已。

楼主:
请问有这方面的例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