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rlink怎么用

楼主(2007-09-10):
从ST购卖的RLink 按照与FLASHLINK一样的标准接法,PSD烧录软件能示别Rlink但是烧录芯片提示:无法读取设备ID,不能使用.请指正

网友A:
你购买工具时,是从谁那里拿到货的?ST的代理商都经过培训

ST没有零售业务,你的工具应该是通过代理商购得,ST的代理商都经过培训,他们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B:
不全是吧?

我在立超买的R-LINK
他们说不清楚怎么用它对STR710下程序
叫我自己试试

网友C:
安装光盘附带的程序,运行RFlasher

打开data dump,右键fill,直接选择导入目标文件文件即可。支持Bin、Hex。

网友D: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