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R710的软件中断问题

楼主(2007-09-15):
在datasheet中SWI介绍得很少,就一个XTI_SR寄存器.和一个函数
/********************************************************************
* Function Name  : XTI_SoftwareIRQInterruprGenerate
* Description    : This routine is used to generate a software    IRQ interrup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line void XTI_SWIRQGenerate(void)
{
  XTI->SR = 0x01;
  XTI->SR = 0x00;
}

问题1:
XTI_SR寄存器有8个位,那么多位有什么用,例子中也就置位了0位.
XTI->SR = 0x00;有什么用?
问题2:
XTI_SWIRQGenerate产生软件中断,但是他产生的中断是IRQ5通道,那么是进入
SWIHandler还是IRQHandler?

网友A:
re:STR710的软件中断问题

1. XTI_SR寄存器有8位,也就是可以有8个触发源,在中断里只清除相应的触发位。

2. XTI_SWIRQGenerate的中断是IRQ5通道,进入IRQHand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