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 MDK V3.10 3.12**及使用ULINK的办法

楼主(2007-09-18):
ULINK 在KEIL 3.11下能烧写仿真,STM32F103VB吗

网友A(2007-10-19):
Keil MDK V3.10 3.12**及使用ULINK的办法

Keil MDK V3.10 3.12破解及使用ULINK的办法

1.破解部份
网上传的KEIL_LIC_3.4好像不是很好用,时常要重输序列号
    所以这里采用的还是文件替换法
1)安装好MDK310
2)将MDK310下的 KEILARMBINARM.DLL 与KEILARMBIN31ARM.DLL分别替换为MDK 3.05版的    ARM.DLL ,注意这2个版本不一样,别弄错了
3)输入LIC ,用KEIL_LIC_3.2版的就行了    这样做完软件应该就能用了,能进行软仿真了

2.使用ULINK
新方法
最新的使用ULINK的办法
将UL2ARM.DLL 的版本号改掉,骗过UV3
用EXESCOPE软件 打开UL2ARM.DLL 找到版本一栏将按图片改一下就可以了
或者下载已改好的UL2ARM.RAR,这样就不用按以前的办法去改SARM.DLL,只替换一下UL2ARM.DLL就行了

旧方法
网上流传把KEILARMBINULARM.DLL替换为MDK305的就能用了,经实验不可行,UV3会提示ULARM.DLL OUT TO DATE 退出调试,如果把UV.EXE换成MDK305的编译软仿好像有问题,最终的做法只能让两个版本共存来解决,用MDK310来编译,MDK305调试
1)替换KEILARMBINULARM.DLL KEILARMBINSARM.DLL为MDK 3.05版
2)将MDK305的UV3.EXE改名(例如:UV31.EXE)考入KEILUV3目录
3)将MDK310的UV3.CDB复制一份,并将主文件名改成与MDK305的UV3.EXE一样的主文件名(如:UV3.CDB3.
使用时分别打开2个KEIL打开同一个项目,一个编译一个调试,由于更改了SARM.DLL,便得MDK310的软仿真发生变化,像我使用的是NXP LPC2138,MDK310支持的FIO改完就不见了,破解完还没有经过长时间的测试,有可能会有一些不可预知问题,但至少ULINK与MDK310都能用了 8-)

网友A:
文件在此

文件在此,希望对大家有用.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1983651347.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