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ortex isp是通过哪个UART口实现???

楼主(2007-09-26):
请问:cortex isp是通过哪个UART口实现???有没有相关文档?

网友A:
cortex isp是通过哪个UART口实现?

说的是STM32吗?

关于STM32,可以访问 www.st.com/stm32,然后找这个文档:
AN2557:STM32F10xxx 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 using the USART。网页中还提供代码下载。

楼主:
isp?

我是说ISP

网友A:
STM32的ISP

关于STM32的ISP,似乎还没看到什么消息。

但由于STM32的ISP使用的是串口,所以应该可以参考STM32 IAP的情况-也使用串口,估计STM32的ISP应该使用同一个串口。

网友B(2007-10-26):
好象还不能用ISP,据说是用串口,但是系统FLASH代码还没有完

网友C:
STM32已经支持ISP

使用UART1,自动波特率检测,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无奇偶校验。

这里是应用手册: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an/13801.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