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教各位高手 有关STR710F片内的问题

楼主(2007-09-27):
如何做到 把程序员编写好的全部代码的其中一段代码在"烧写"程序时
把这一段代码烧写到程序员指定的地址段里
谢谢!

网友A:
用编译器实现

可用编译器实现,具体为:
把该代码段单独放在一个段中,然后在link file中定义该段的起始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