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的以下几个类型的东西报价找谁?

楼主(2007-09-21):
AC-switch(有没有双向电流大点的?例如5A/220VAC)

双向可控硅

IGBT

MOSFET

另外看到宣传资料说ST有一个低成本的RTC,但我问过来的价格好象达到5元多,太贵了把?

俺用的HT1381才¥2.4啊……

网友A:
ACS就是可控硅

无非是VDRM有保护,触发电流小,可省RC和压敏电阻。
该系列有4A、6A、8A,6A的叫ACST6,咱ACS108(0.8A)、ACST8卖得可多了。

不过你需要注意ACS只能工作在2、3象限。

我的同事如果联系了你,你可以找他请业务给你报价。理论上我们是做ST的全线产品的,我是按应用分的,除了MCU还有可控硅、IGBT,但都是家电上用的。

你说的RTC我猜是否是M41Txx?

我不直接联系你是因为公司的市场区域划分,你所在地方不属于我负责的区域。

楼主:
。。。

AC-switch(有没有双向电流大点的?例如5A/220VAC)

我看了一部分的手册,这应该是光触发门极的可控硅,但我看到的好象都是集成的单向可控硅,所以问问有没有集成双向可控硅的?

AC-switch和普通的可控硅不能等价的,和普通的可控硅触发方式不一样,应该是特殊的可控硅类型。

工作电流需要5A,留点余量的话,大约要6~7A才可以。

你们的M41Txx太贵了(就这个已经和你的销售联系过)。

IGBT能满足这个电流要求的大约多少银子?

关于这些能不能邮寄点选型手册给我?!

网友A:
Re

光触发门极?没有啊,内部结构示意图:

ACS是双向的,可以看电流流向图:

本本里面没找到,我记得我有在客户那里抓的电流图,不知放哪了。
下图是单向的示意图

ACS的触发方式与普通可控硅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ST说的:
1、可以省掉压敏电阻,原因是ACS的内部物理结构,当VDRM超限,会将其通过负载来泻放。好处,不会导致ACS造成永久损坏!即过压是可逆的,当然这个过压也是有前提条件的。

2、不需要RC。通常为了抗dv/dt和dI/dt,会在可控硅的触发端加RC,但ACS可以不要。

电流大一点可以选择ACST6-7Sx(Igt=10mA)或ACST8-8Cx
(Igt=30mA),X是封装,可以看数据手册,这些都有现货。

IGBT,需要看你用于在什么场合?我们可以提供电流从3A~150A,耐压600V或1200V,工作频率在1K、30k、50K、150K四个范围。具体需要提供什么型号你还是要问我的同事,抱歉。

ST的RTC卖得贵,我们也没有办法。拿ST的产品与台湾厂商来拼价格,基本没法拼,就是拼也没戏。这主要还是要看做什么产品,用什么器件啦。

选型手册我回头问一下我的同事,是有最新的“Microcontrollers,Power and Analog Product Selector”,你需要得资料上面都有。他要是没有那我寄给你吧,网上应该也可以下载到电子版的。

不掰了,我得吃饭去了。

楼主:
我理解错了

俺把AC-SWITCH理解成了类如光控晶闸管的可控硅了。

请问你这个AC-SWITCH有没有隔离?俺从给出的等效图上看,好象是没有隔离的把?

如果用IGBT的话,电流大约5A,电压就是380VDC,频率有1K足够,请问这样要求的IGBT大约多少银子?

ST的东西大家本来就陌生,讯价也麻烦了一些,还好的是力源有一个网上参考价,但很不完整,其实很多时候工程师都是选择自己已知的性价比最好的器件,除非他对这个器件价格一无所知,才会去比较,否则他肯定都是用熟知价格和性能的东西,吸引他选用新的器件要么是过去的出问题,要么是新东西价格更有吸引力,所以公布一些参考价到也不是坏事情。

周六,你们的人不上班。

Microcontrollers,Power and Analog Product Selector
能否安排直接给我邮寄一份?

网友A:
Re

1、请问你这个AC-SWITCH有没有隔离?俺从给出的等效图上看,好象是没有隔离的把?

没有物理上的隔离。你说的那种应该叫光藕可控硅,以前TOSHIBA有,不过现在TOSHIBA已经退出了这个市场。这个可以确认,我问过ST ASD & IPAD Division的人。他们做的设计,比我们应用的要清楚。

2、如果用IGBT的话,电流大约5A,电压就是380VDC,频率有1K足够,请问这样要求的IGBT大约多少银子?

这个价格问题我回答不了你,ST是每个客户报价的,要找ST询价。型号是STG7NB60SL、STGF10NB60SD、STGP10NB60SFP。600V耐压、Ic(max)=7A。

不过这样根据电流电压来选择并不适合,还是需要考察你用来驱动什么负载,阻性还是其它,给出的电流是需求的最大电流还是平均电流、……。

3、ST的东西大家本来就陌生,讯价也麻烦了一些,还好的是力源有一个网上参考价,但很不完整,其实很多时候工程师都是选择自己已知的性价比最好的器件,除非他对这个器件价格一无所知,才会去比较,否则他肯定都是用熟知价格和性能的东西,吸引他选用新的器件要么是过去的出问题,要么是新东西价格更有吸引力,所以公布一些参考价到也不是坏事情。

网上给出的大部分参考价格都是零售的价格,对于我们来讲不同数量的需求会导致不同的价格,这价格低于零售报价,而我们又不经营零售业务。其实只要看看Microchip和Ti的网上报价就可以知道。当然如果能给出来肯定不是一件坏事。市场是公开透明的,只要是同一市场的竞争对手,某个品牌可以做到的价格,基本上其它品牌的相同资源的也基本可以做到,你可以使用他们的零售价格做参照。比如PIC、ST、Freescale、Atmel、NXP、英飞凌等欧美品牌;NEC、瑞萨、TOSHIBA等日本品牌;

我认同工程师会有一种思维惯性,使用自己熟悉的产品来完成大部分的设计,我自己也不例外,倒不是我是做ST MCU的,而是确实我使用它的时间长些。要不怎么说这里太多的工程师太过于计较形式呢,MCU的项目做来做去重要的是实现过程而不是MCU,MCU只要够用、适合需求就行。

4、周六,你们的人不上班。

是啊,我们是双休,就我还上这来灌水,ST也不奖励奖励我,适当的刺激一下我也不是坏事啊。

5、Microcontrollers,Power and Analog Product Selector
能否安排直接给我邮寄一份?

就算我直接寄给你,也要等到下周一上班才行啊。Product Selector会保证你有一本的,给我点时间。

楼主:
呵呵,ST给你奖励和我没关系哦……

不过给点奖励也是应该的。

1:光藕可控硅好象很少用,我也只是在书上见过,没用过,所以理解错了,把你们的AC-SWITCH理解成了这个东西,因为我想要隔离的东西,如果自带光偶,我就不用加光偶了,想省事情的拉,看来是省不了的。

2:已经考虑过负载情况,纯阻性负载,正常工作电流大约5A/380VDC,对IGBT比较陌生,没用过,也不知道大致价格范围,就记得以前听人说过这东西巨贵,所以就想搞个价格参考参考看看有没有可能用用

3:ST的价格和NEC、瑞萨、TOSHIBA还是高很多的,和MOTO/MCP/ATMEL等比还差不多。

4:ST奖励你是应该的,记得拿到奖励请大家吃饭……

5:时间不急,是否启动项目我还在犹豫中,可以等,但千万别让俺等到花儿也谢了……

6:ST的坛子还没把大家的热情吊起来,看来你们应该想想办法啊,否则每年给21IC的贡金就白花了啊……

网友A:
资料我今天已经快递出去了

用的是顺丰,请查收。

楼主:
已经收到……

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