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注意:STM32产品的两个局限 ▉▇▅▄▃▂

楼主(2007-10-08):
1)在增强型(Performance line)产品中,当使用内部8MHz的阻容振荡器(HSI)时,最大的CPU频率只能达到64MHz而不是72MHz。只有使用外部晶振时才能达到最高的72MHz。

2)如果需要达到ADC转换的最高频率1MHz,增强型(Performance line)的CPU频率应是56MHz,基本型(Access line)的CPU频率应是28MHz。CPU频率为72MHz时,ADC的最快转换时间为1.16us。
当使用增强型产品时,可以用两个ADC对同一个通道进行转换,这时在72MHz的CPU频率下,可以得到1.16/2=558ns的转换时间。

这两个局限是由于内部设计的限制所造成。这些局限将在下个版本的参考手册中强调。

网友A:
应该也算是BUG吧

还好,不是至命的

网友B:
这都不是重要问题,用户要追求速度,会用外部晶振

ADC的速度是AHB1决定的,AHB1是36M,AHB2是72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