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用keil软件仿真自带usart例子的问题?

楼主(2007-10-22):
用keil3.10 仿真自带usart例子.Example1 程序运行起来之后.keil自带的串口调试界面 没有输出 .3个串口界面都没有输出显示.真是泄气!其他的Example1-10也运行了,也都没有界面输出.郁闷..各位也出现这个问题过吗?

楼主:
怎么没人试过吗?

怎么没人试过吗?
看来玩这个东西的人很少啊.....

网友A:
你用的是Keil的开发板调试的吗?

如题

楼主:
没有用开放板.

没有用开放板.纯粹keil软件仿真的.

网友A:
你用一个电路板试一试

网友B:
很可能是KEIL软件仿真没有做好,LZ最好还是在实际的芯片上

希望Keil的人能够看到这个帖子。

网友C:
这好像不是什么难事吧?

我每次都用,从来没遇见过这种问题啊。
你查一下程序吧。
虽说是示例程序,但还是需要自习瞅瞅,例程显示的说明了点击运行就能在串口输出内容么?还是只是打了一个框架?

楼主:
你运行一下这个程序看看

bogod51868:你说的这个例子是可以的,串口也有输出

你运行一下这个程序看看   KeilARMExamplesSTSTM32F10xUSARTExample1
这个程序应该是查询方式在串口输出数据,
可是用keil 3.10 程序能运行,但是串口没有输出.
用keil3.11 程序会停留在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XE) == RESET);
串口也没有输出.

Example1-10的程序都是这样,包括用中断方式的

楼主:
串口问题有进展.

今天硬件平台搭建起来了.发现用硬件的方式调试.串口工作正常.很可能keil软件调试有问题.

网友B:
恭喜楼主,总算解决一个问题

网友D(2007-11-29):
我的也出现同样的问题,在硬件平台上也是一样
程序会停留在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XE) == RESET);
串口也没有输出
硬件平台上一直运行在
0x1ffff324
0x1ffff328
0x1ffff32a
串口就是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