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问个STM的问题 这个问题谁知道算太厉害了

楼主(2007-10-23):
在RCC_APB2ENR寄存器里位0 AFIOEN在什么情况下要求使能
我在MCO实验里,没有让其实使能,MCO也有波形出来啊

网友A:
关于AFIOEN

  AFIOEN用于使能所谓的Alternate Function,在使用各个外设模块时,比如串口、SPI、I2C、CAN、USB等等,需要设置AFIOEN位为1。
  至于没有使能AFIOEN位MCO也能输出,我也想知道原因,不知道谁能解释一下?

网友B:
关于MCO的初始化代码

  /* Output HSE clock on MCO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MCOConfig(RCC_MCO_HSE);

楼主:
关于AFIOEN

回二楼,我在他的串口程序里也没有看到设置AFIOEN为1啊

网友A:
STM32 AFIOEN的疑问

  “AFIOEN用于使能所谓的Alternate Function,在使用各个外设模块时,比如串口、SPI、I2C、CAN、USB等等,需要设置AFIOEN位为1。”
  上面的说法确实有问题。经试验,在AFIOEN位为0时,USART1、USART2都可以正常收发,并且USART3的SmartCard功能也正常工作。
  所以,我也想知道应该怎样使用 AFIOEN位。

楼主:
问题没人解释,顶个先

问题没人解释,顶个先

网友C(2008-08-27):
是啊 ,我也是没有使能AFIO也有输出啊 ,咋回事啊 ?

网友D(2013-01-14):
配置stm32的事件输出/外部中断/重映射的时候.就必须开启AFIO时钟.
假如使用的管脚里头默认复用的外设功能并不需要开AFIO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