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USB的时钟配置

楼主(2007-10-31):
写STR711程序时,USB的时钟配置过程遇到以下问题,我用的是4M晶振,并直接连接到HCLK上
以下时钟培植过程中,前两个在USB枚举的过程中找不到设备,后两个时钟配置是可以成功找到设备.不知道为什么,差别也就在PCLK这块,我如果将PCLK配置为>24M就不行
/////////ERROR  ERROR ERROR ERROR
void Set_USBClock(void)
{
    u32 Tmp;
    RCCU_Div2Config(DISABLE);
    RCCU_PLL1Config ( RCCU_PLL1_Mul_24 , RCCU_Div_2 ) ;

    for ( Tmp = 0x7f ; Tmp> 0; Tmp--)
    RCCU_RCLKSourceConfig ( RCCU_PLL1_Output ) ;
     /*Configure MCLK = RCLK*/
    RCCU_MCLKConfig (RCCU_DEFAULT );   // MCLK=RCLK
    RCCU_FCLKConfig (RCCU_RCLK_2);     // FCLK =RCLK/2
    RCCU_PCLKConfig (RCCU_RCLK_2);     // PCLK =RCLK/2

    // Configure the PLL2 ( * 12 , / 1 )  HCLK=4MHz
    RCCU_PLL2Config (RCCU_PLL2_Mul_12,RCCU_Div_1);
    PCU->PLL2CR  = 0x81D0;
}
void Set_USBClock(void)
{
  u32 Tmp;
    RCCU_Div2Config(DISABLE);

    RCCU_PLL1Config ( RCCU_PLL1_Mul_24 , RCCU_Div_2 ) ;
   // RCCU_PCLKConfig (RCCU_RCLK_2);   // APB2 PCLK2=RCLK/2

    for ( Tmp = 0x7f ; Tmp> 0; Tmp--)
    RCCU_RCLKSourceConfig ( RCCU_PLL1_Output ) ;

     /*Configure MCLK = RCLK*/
    RCCU_MCLKConfig (RCCU_DEFAULT );
    RCCU_PCLKConfig (RCCU_RCLK_2);   // APB2 PCLK2=RCLK/2
    RCCU_FCLKConfig (RCCU_RCLK_2);   // APB2 PCLK2=RCLK/2

    // Configure the PLL2 ( * 12 , / 1 ) assuming HCLK=4MHz
    RCCU_PLL2Config (RCCU_PLL2_Mul_12,RCCU_Div_1);
    PCU->PLL2CR  = 0x81D0;
}

/////////OK OK OK OK OK OK

void Set_USBClock(void)
{
    u32 Tmp;
    RCCU_Div2Config(DISABLE);

    RCCU_PLL1Config ( RCCU_PLL1_Mul_12 , RCCU_Div_1 ) ;
   // RCCU_PCLKConfig (RCCU_RCLK_2);   // APB2 PCLK2=RCLK/8

    for ( Tmp = 0x7f ; Tmp> 0; Tmp--)
    RCCU_RCLKSourceConfig ( RCCU_PLL1_Output ) ;

     /*Configure MCLK = RCLK*/
    RCCU_MCLKConfig (RCCU_DEFAULT );
    RCCU_PCLKConfig (RCCU_RCLK_4);   // APB2 PCLK2=RCLK/8
    RCCU_FCLKConfig (RCCU_RCLK_2);   // APB2 PCLK2=RCLK/8

    // Configure the PLL2 ( * 12 , / 1 ) assuming HCLK=4MHz
    RCCU_PLL2Config (RCCU_PLL2_Mul_12,RCCU_Div_1);
    PCU->PLL2CR  = 0x81D0;
}

void Set_USBClock(void)
{
     u32 Tmp;
    RCCU_Div2Config(DISABLE);

    RCCU_PLL1Config ( RCCU_PLL1_Mul_24 , RCCU_Div_2 ) ;
   // RCCU_PCLKConfig (RCCU_RCLK_2);   // APB2 PCLK2=RCLK/2

    for ( Tmp = 0x7f ; Tmp> 0; Tmp--)
    RCCU_RCLKSourceConfig ( RCCU_PLL1_Output ) ;

     /*Configure MCLK = RCLK*/
    RCCU_MCLKConfig (RCCU_DEFAULT );
    RCCU_PCLKConfig (RCCU_RCLK_4);   // APB2 PCLK2=RCLK/2
    RCCU_FCLKConfig (RCCU_RCLK_2);   // APB2 PCLK2=RCLK/2

    // Configure the PLL2 ( * 12 , / 1 ) assuming HCLK=4MHz
    RCCU_PLL2Config (RCCU_PLL2_Mul_12,RCCU_Div_1);
    PCU->PLL2CR  = 0x81D0;
}

网友A:
在 71x_init.s 中设置时钟

//------------------------------------------------------------------------------
// Setup MCLK/PCLK/FCLK = 48/24/24 MHz - External Clk is 4MHz
//------------------------------------------------------------------------------
        LDR         R1,=0x101                                //PCU->PDIVR = 0x00000101
        LDR         R0,=0xA0000044          //PCLK1 = 48MHz / 2 = 24MHz
        STRH        R1,[R0,#0x0]            //PCLK2 = 48MHz / 2 = 24MHz
        MOV         R1,#0x60                                //  4/2 *24 /1 = 48MHz
        LDR         R0,=0xA0000018
        STR         R1,[R0,#0x0]
        MOV         R0,#0xA0000008                    //while(!(RCCU->CFR & RCCU_LOCK_Mask))
WAIT_LOCK
        LDR         R1,[R0,#0x0]
        TST         R1,#0x0002
        BEQ         WAIT_LOCK

        LDR         R1,=0x800B                            //RCCU->CFR = 0x0000800B//
        STR         R1,[R0,#0x0]

//------------------------------------------------------------------------------
// Setup USB_CLK
//------------------------------------------------------------------------------
// Configure the PLL2 ( * 12 , / 1 ) assuming HCLK=4MHz
// 48MHz for USB is Enable
//------------------------------------------------------------------------------

        LDR         R1,=0x000000E8          //USBEN PLL2EN *12 /1
        LSL         R1, R1, #1
        LDR         R0,=0xA000004C
        STRH        R1, [R0, #0x0]          //PCD_PLL2CR = 0x000001D0

WAIT_LOCK2
        LDR         R1,[R0,#0x0]
        TST         R1,#0x8000
        BEQ         WAIT_LOCK2

网友B:
正确的时钟设置流程

如下:
void Set_USBClock(void)
{
    u32 Tmp;
     /*Configure MCLK = RCLK*/
    RCCU_MCLKConfig (RCCU_DEFAULT );   // MCLK=RCLK
    RCCU_FCLKConfig (RCCU_RCLK_2);     // FCLK =RCLK/2
    RCCU_PCLKConfig (RCCU_RCLK_2);     // PCLK =RCLK/2
    RCCU_PLL1Config ( RCCU_PLL1_Mul_24 , RCCU_Div_2 ) ;
    RCCU_Div2Config(DISABLE);
    while(RCCU_FlagStatus(RCCU_PLL1_LOCK)==RESET);//Wait PLL1 to lock
    RCCU_RCLKSourceConfig ( RCCU_PLL1_Output ) ;

    // Configure the PLL2 ( * 12 , / 1 )  HCLK=4MHz
    RCCU_PLL2Config (RCCU_PLL2_Mul_12,RCCU_Div_1);
    while(RCCU_PLL2_Lock_FlagStatus(RCCU_PLL2_LOCK) == RESET);// Wait PLL2 to lock
    RCCU_USBCLKConfig( RCCU_PLL2_Output );
}

楼主:
USB时钟

楼上的,请问你的
while(RCCU_PLL2_Lock_FlagStatus(RCCU_PLL2_LOCK) == RESET);// Wait PLL2 to lock 这句中的RCCU_PLL2_Lock_FlagStatus(RCCU_PLL2_LOCK) == RESET子程序是不是读PCU_PLL2CR寄存器的最高位即0x8000,如果为1则PLL2已锁.

能不能把这个子程序贴出来?谢谢

网友A:
RCCU_PLL2_Lock_FlagStatus()

这个应该在库文件里面有。

另外可以把时钟初始化代码放到一下代码之前就可以

 b ?main   ; Note : use B not BL, because an application will never return this way

楼主:
USB时钟

我试过以下时钟配置程序
void Set_USBClock(void)
{
    u32 Tmp;
     /*Configure MCLK = RCLK*/
    RCCU_MCLKConfig (RCCU_DEFAULT );   // MCLK=RCLK
    RCCU_FCLKConfig (RCCU_RCLK_2);     // FCLK =RCLK/2
    RCCU_PCLKConfig (RCCU_RCLK_2);     // PCLK =RCLK/2
    RCCU_PLL1Config ( RCCU_PLL1_Mul_24 , RCCU_Div_2 ) ;
    RCCU_Div2Config(DISABLE);
    while(RCCU_FlagStatus(RCCU_PLL1_LOCK)==RESET);//Wait PLL1 to lock
    RCCU_RCLKSourceConfig ( RCCU_PLL1_Output ) ;

    // Configure the PLL2 ( * 12 , / 1 )  HCLK=4MHz
    RCCU_PLL2Config (RCCU_PLL2_Mul_12,RCCU_Div_1);
    while(RCCU_PLL2_Lock_FlagStatus(RCCU_PLL2_LOCK) == RESET);// Wait PLL2 to lock
    RCCU_USBCLKConfig( RCCU_PLL2_Output );
}
出现的结果是:
第一次找到设备,之后就没成功了.
第二天重新下载程序,调试,找到设备.第二次用同样的程序下载,再调试,就不能找到设备了.后来将RCCU_FCLKConfig (RCCU_RCLK_2);     // FCLK =RCLK/2
的配置改我当初自己的设置RCCU_FCLKConfig (RCCU_RCLK_4);就没问题,这种现象弄的我一点方向都没有了,从现象上看,就只在频率值上的差别.烦请ST工程师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