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f103三个串口的复用功能是不是3个串口都具有阿?

楼主(2007-10-31):
请问LIN SMARTCARD 还有IrDA这三个串口的复用功能是不是3个串口都具有阿?
还是说某个复用功能只能对应某一特定串口??

网友A:
一个对应一个,,与PIN脚图对应的,

楼主:
请问stm32f103三个串口的复用功能怎么对应3个串口都具的?

哪个对应哪个阿?

网友B:
看数据手册

好像有一个不是的,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