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中文版技术资料可在ST的中文网站下载】

楼主(2007-11-01):
经过各方努力,我们已开通了一个新的网页,专门向中国客户发布相关的资料和信息,STM32中文版技术资料已经先期上载到这个网页供客户免费下载,请访问:
http://www.stmicroelectronics.com.cn/stonline/mcu/

在“大中华地区相关信息”栏目点击链接“中国大陆地区”,即可进入这个新开通的网页,然后在“STM32 微控制器系列”栏目可以找到STM32中文版技术资料。STM32的应用笔记已经由ST的增值分销商翻译成中文,一旦他们校对完毕,我们会建立相应的链接。

各位可以对网页中要改进的地方提出建议和意见。

网友A:
虽然现在资料还很少,但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了。支持一下

虽然现在资料还很少,但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了。支持一下

网友B:
支持一下

网页中没看出要改正的意见,只要资料丰富,我们是不会在意是不是界面多花的.
但是参考手册不知道能不能象英文的那样,目录栏有个目录,而不是只显示页码,呵呵:).

网友C:
太好了

太好了,加油!

网友D:
回3楼:这个文件是用MS-Word生成所以没有目录栏

我们正在购买Adobe的软件,这样即可生成你所说的格式了。

网友B:
好像STM32的资料没有提到电气特性啊?

好像STM32的资料没有提到电气特性啊?怎么回事?

网友D:
STM32的电气特性在数据手册中

数据手册中“电气特性”部分在中文版中没有翻译,请参考英文的数据手册。

网友E:
中文资料下载

   http://www.mxchip.com/download.asp?pclass=005发布了最新的ST网站上面公开的信息,如果有不准确的地方,建议下载ST最新的文档。

网友F:
请教STR710 IAP问题

请问可否提供STR710 IAP在IAR环境下的源程序?在论坛中下了一个IAP3.0的程序,程序可以部分执行,flash无法擦除和写入,不知什么原因?
还有就是IAP3.0在ARM选项下可以执行,但是选择THUMB连接出错,不知道程序无法完全执行和ARM和THUMB的选择是否有关系?

请各位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G:
太好了,已经下载不少了。

很多都是新东西,对我来说。

网友D:
回10楼:论坛中下载的例子中难道没有源程序吗?

不知你要哪一个?

在ST的网页上有一个应用笔记,你看过没有?请进入:http://www.st.com/mcu/familiesdocs-86.html
并找到AN2078: STR7 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 using UART,这里有说明文档和程序。

网友F:
浪淘沙,flash操作如下

浪淘沙:flash操作如下

我在保留flash操作时,交换数据程序无法运行先去,如果我屏蔽掉flash操作语句,然后全速运行,可以运行下去。
采用单步方式执行,flash可以擦除,也可以写入;
采用两个断点,flash操作前一个,可以运行到;然后在flash后放一个,程序无法停止。

STR710文档中有这样一句话,不知如何理解?是不是程序必须拷贝到RAM中才可以写FLASH?
This means that the bank cannot be fetched when a write operation on the bank is processed.
Any write operation on the bank must be executed from the internal RAM memory

网友D:
对不起tc741206:请不要同样问题重复发帖:我不能重复回答相同

同样问题重复发帖是对别人的劳动不尊重。

网友F:
浪淘沙,不好意思

因为不知道你会看哪个帖子,所以多发了一个,请原谅

现在主要问题就是单步可以操作flash,但是全速运行无法运行,不知可否帮忙分析一下还有什么原因?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