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RTC 工作初始化如何配置

楼主(2007-11-07):
void  rtc_init(void)
{

    RCC->APB1ENR|=1<<28;  //POWER interface clock enable
    PWR->CR|=1<<8;        //Access RTC and Backup registers enabled
    RCC->APB1ENR|=1<<27;  //Backp interface clock enabled
    RCC->BDCR|=1<<16; //RESET the entire Backup domain
    //BKP->RTCCR|=1<<7;
    //RCC->APB2ENR|=1<<4;
    //GPIOC->CRH&=0X00FFFFFF;
    //GPIOC->CRH|=0xb4000000;

    //RCC->BDCR&=~(1<<2);
       //RCC->BDCR|=1<<0;  //LSEON
    //while((RCC->BDCR&0x00000002)==0);  //wait LSE  ready
    //RCC->CSR|=1<<0;
    //while((RCC->CSR&(1<<1))==0);         //LSI used as RTC clock
    RCC->BDCR|=3<<8;   //select LSE used as RTC clock
    RCC->BDCR|=1<<15;  //RTC clock enable
    //配置RTC
    //RTC->CRL&=~(1<<3);
    while((RTC->CRL&(1<<5))==0);
    RTC->CRL|=1<<4; // ENTER configuration mode
    //RTC->CRH=0;     // NO interrupt
    //RTC->PRLH=0;
    RTC->PRLL=0X7FFF; //RTC->PRL=0X00007FFF,即TR_CLK=1Hz
    //RTC->CNTH=0;
    //RTC->CNTL=0;
    RTC->CRL&=~(1<<4); //Exit configuration mode
    while((RTC->CRL&(1<<5))==0);
}

不能成功,望大侠们指正

网友A:
ST的网站上有完整的例子

请点击这里察看所有已经发表的有关STM32的应用笔记,也包括RTC的部分。

楼主:
没有我要的东西

不知道你是搞技术的还是推市场的,我点了你的链接,没有找到我要的东西只有RTC校准的英文文档

总之,谢谢

楼主:
搞定

已搞定,谢谢

网友A:
RTC的应用例子在AN2585中的第9章

不知道您有没有看我给出链接中的这篇应用笔记:

AN2585 STM32F101xx和STM32F103xx内核和系统外设应用实例 (2007年10月)
STM32F10xxx的核心是ARM公司为高级微控制器而设计的最新Cortex-M3,它特制的Thumb-2指令集以16位的代码密度实现了32位的性能。
STM32F10xxx有三种低功耗模式,使用内嵌的8MHZ阻容振荡器可实现快速启动。STM32F10xxx还内嵌一个实时时钟,它使用内部的32kHZ的阻容振荡器或外部的晶体振荡器。
STM32F10xxx具有VBAT功能,能够为移动应用和超低功耗应用提供电池后备。
安全性也是STM32F10xxx的一个关键特性,它拥有内置复位电路、双看门狗(包括一个使用自有时钟源的独立看门狗)、一个备用时钟以防止主时钟失效、防篡改和后备寄存器的功能。
本文的目的是给出上面列举的STM32F10xxx功能的应用实例,涵盖了Cortex-M3和许多外设:NVIC、SysTick、DMA、RCC、EXTI、PWR、BKP、RTC、Flash、IWDG和WWDG。

英文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