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苍天呀,大地呀,就没人和我遇到同样问题吗????

楼主(2007-11-16):
全速不好使.单步执行IAP,写XFLASH,但执行到 call [0xBE.w]  时总提示我一个警告,然后stvd7就死了。程序如下
do  //烧写xflash
    {
       if ( BytesLeft <= 32 ) BlockBytes = BytesLeft;
       else BlockBytes = 32;

       IAP_FLASH_PTR    = Flash + BufferOffset;
       IAP_DATA_PTR  = (unsigned int)&(unsigned char)*Buffer + BufferOffset;
      IAP_DATA_NB      = BlockBytes;

       #ifdef COSMIC        //调用 写入 ram 中的 xflashwriter
       #asm
           call [0xBE.w]
       #endasm
       #endif
       BytesLeft-=32;
       BufferOffset+=BlockBytes;

     } while (BytesLeft > 0 &&  BytesLeft < ByteNb );

楼主:
??

IAP_FLASH_PTR  为FLASH起始地址
IAP_DATA_PTR 为写入数据的起始地址
IAP_DATA_NB      为字节数

使用st7lite09 ,RAM只有128bytes,将driver变量存在B9--BF
XflashWrite()放在RAM A4--B8占20bytes,,0xBE里方的就是XflashWrite()在RAM里的首地址
call [0xBE.w]   调用。

楼主:
是不能用仿真吗?????

??????
本身InDart使用的是ICP,他会在RAM page0有一段程序,而我自己要是用IAP在RAM写一段程序的话,覆盖了ICP所以仿真不能用,是吗??????

楼主:
??????

我已经将XFlashWrite() XFlashWriteBlock()定位到flash sector0

将flash写目标地址定位在sector1。

网友A:
请不要单步调试与Flash操作有关的任何系统代码

Flash的烧写有其特殊性,不支持单步调试!

楼主:
感谢浪淘沙的回应

但是现在,
程序全速执行或烧程序后,也不能执行call [0xbe.w].应该也是死在这了

网友B:
re:

0Xbe里的程序是什么,检查过吗?可以先用SIMULATOR 单步跑一下,确认一下程序是否能正常返回

楼主:
怎么simulator

我这个怎么选不了sim呀,
call[0xbe]程序可以跳到那个地址,但是再往下就不行了

网友A:
调用写入RAM中的xflashwriter(),请问你是否把这段程序放到RAM

call[0xbe]程序可以跳到那个地址,但你要查查这个地址中有程序吗?如果程序没有拷贝进去,当然要死机了。

楼主:
我查过里边是有程序的

我检查了[0xbe]ram里的程序与XflashWrite();是一样的。。

我在3楼的那个想法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