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72321的内部时钟在外接8M晶振时如何配置成8MHz

楼主(2007-12-03):
看了spec好像ST72321的内部时钟在外接8M晶振时只能配置成4MHz,请问一下如何能使fcpu达到8M Hz?(如果不使用外接4M晶振再用pll倍频的方法)

网友A:
没有办法

当你使用ST72F321进行编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有个“FLASH OPTION BYTES”窗口,里面有个OPT0 = PLLOFF PLL activation位,虽然可以打开,但是它支持的频率范围只能是2~4MHz,

因此要想MCU的Fosc2跑8MHz唯一的办法就是外部晶振用16MHz的或提供16MHz的时钟源。除2是因为ST7的汇编指令是2个振荡周期的,具体可以看ST7的编程手册,在STVD7安装目录下找到。

楼主:
多谢了

多谢了

网友B(2008-01-03):
st7的内部频率校正问题

使用ST7FOXU0内部频率(4MHz),经过指导,加了一些频率校准的代码,但是频率漂移还是有点严重,是不是外部还要加一些电路辅助校正功能?

网友C:
re:

你说的频率漂移有多大?加的一些频率校准的代码怎么写的?拿出来晒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