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RLINK能够仿真或编程ST7MC系列单片机吗?

楼主(2007-12-10):
本人初次使用ST7MC单片机和RLINK,因此有诸多问题;
买回来的RLINK自带的软件没有支持ST7MC单片机的选项,但STVP7却有;
不知RLINK究竟支不支持ST7MC单片机的编程或仿真?这里有没有人用RLINK开发过ST7MC?
顺便问下,ST7MC单片机支不支持禁止读出或再编程功能?

网友A:
编程是可以的

使用STVP7最新的版本,设置编程工具选择RLink,既可以找到有ST7MC的选项了。

RLink是在线调试工具,不存在仿真这个说法。单纯就仿真而言,STVD7和RIDE都不支持软件仿真ST7MC的,STVD7下面可以直接通过设置使用RLink来在线调试ST7MC,RIDE下面我没有看到有ST7MC的选项,不清楚。

调试ST7MC最好使用inDart,毕竟有个GUI,调整参数要直观一些。当然你要很熟悉ST7MC的库,直接修改库下面的MTC_Settings_Sensorless.h配置也是没有问题的。

ST7MC编程选项是可以设置读出保护的,Flash也是可以反复擦写的,只是次数可能有些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