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报价

楼主(2007-12-10):
STM32报价如何???
有人知道吗???

其实,我被ST害的苦了,早在STR710刚刚出来,看中了其USB和HDLC,想做一个USB—TO—HDLC,用户订单都有了,请了两个工程师开发了半年,终于失败了,最后改用FPGA。
希望这次STM32不是来忽悠我们吧!!!

网友A:
为什么失败了呢?

网友B:
LZ的话说的不清楚喔

你在项目开始之前CPU选型,应该是做过评估的,如果是资料有误,或隐瞒了一些芯片的问题,导致项目失败,那你可以怪ST,否则你要考虑是不是自身的原因喔,如果你是做技术的,你应该知道,一个好的工程师跟一个普通的工程师做出来的东西,会有很大的差别!这个差别完全有可能影响了项目的成功与否.

网友C:
难道做软件的失败了都要怪到INTEL和AMD头上吗?

原因要分析清楚,同时要理性对待,这样才能增加下次的成功概率

楼主:
BUG

还不清楚,ST没有及时公布BUG。

网友D:
hehe,

st的东东不错!如果找我估计3个月就能整出来!不行你高诉我要求,有时间我给你整整看!呵呵,当作玩了!
我开始时对st715也是烦的不行,没用几天就了解了,觉得确实是不错的东东!价格也不错.

网友E:
价格多少啊

现在几家ARM的产品,谁的性价比最好阿,可不要告诉我各有所长。

网友F:
STM32公开的报价是:每1万片订货,单片最低$1.80,最高$3.60

当您有项目要具体报价时,肯定会比这个价位低。

网友G:
嘻嘻~~~ 有量的話,一切好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