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无源晶振"的"起振问题??

楼主(2007-12-12):
无源晶振和MCU连接使用,正常情况下晶振两脚都会有振源发出,而我的一个系统中有一块只有一个腿有振源发出,出现问题,有高手请给予点拨?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正常现象。一个输入,一个输出。输入的信号很弱

但是往往示波器探头接上去,负载太重,它就停振了。用X10可能可以看到。

网友B:
我一般是用X100的测
不过前段时间被32768K玩了一把,
后来在OUT加了个22欧电阻32768才给我面子跑起来。

楼主:
请教关于"无源晶振"的"起振--问题??

无源晶振和MCU连接使用,正常情况下晶振两脚都会有振源发出,而我的一个系统中有一块只有一个腿有振源发出,出现问题,有高手请给予点拨?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大家知道无源晶振和MCU的起振原理吗?

知道的请点拨下精粹所在!谢谢大家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