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在mdk中的ram调试问题_拜请高人指点

楼主(2007-12-19):
按照那个说明的程序调
不成功

是不是要改
1.flash地址
2.ram.ini

具体还要改些什么呢
拜请高人指点

网友A:
我试了半天,也是没头绪

看手册是设置boot0/1 跳线为1/1;可在workspace 下的boot_ram选中,就不可再debug了...我用的是IAR+EK_STM32F.

网友B:
同问,EK_STM32F怎么在RAM里调试代码?

同问,EK_STM32F怎么在RAM里调试代码?

网友C: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

但是一直没有一个系统的解答。
希望版主能够重视一下。

如何烧ram.
如何ram上调试。

网友D:
hehe

可惜我的板子还没整好,
我在keil中,一般认为需要注意:
1.指定程序代码地址范围和ram地址范围,防止冲突,其实都是放在ram中.
2.ram.ini:仿真时将pc指向前面定义的程序开始地址.
总之,ram调试容易出问题,我也是一直在摸索中,hehe.

网友E:
谢谢楼上各位关心,我请支持MDK和EWARM的人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澄清一个概念,RAM内的数据在芯片掉电后就会消失,好像用“烧”这个字不太合适吧?用“下载”比较好。

刚开始看到这个“烧RAM”的问题以为是有人开玩笑,现在知道是要在RAM中调程序。

不过提醒一点,STM32中目前RAM最大的,容量也不过只有20K字节,20K字节能写多大的程序呢?你还要开辟数据存储区;STM32的Flash可达128K字节,而且很快256K和512K的版本就要出来了,那时你在RAM中调程序还有多大意思呢?

我们的工程师整天在Flash中调程序,一天少说烧写几十次,半年下来还没有烧坏过一片芯片。

算一下:每天烧写50次,一万次需要200天才能达到,除去周末200天相当于9个月的工作时间,即使9个月做一个项目,才烧坏一个芯片,这点开销都承担不起吗?

说这么多,不是要回避各位的问题,只要有这个功能,我肯定会找人来回答的。

网友F:
香主传教俺细听~~~

网友D:
同意楼上!

我一直是烧写flash来这,有时可能会烧写错误,导致无法下载,可以通过isp恢复.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出现,可以忍受.
平时很少用ram调试,觉得设置来设置去很麻烦!只是看到官方例程才会跑跑看看!而且发现官方例子需要做点改动才能正常跑起来.

网友C:
教主所言极是

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关于flash的次数。
然后说到烧FLASH和烧RAM.
再后面,额,就是这样。...。
我是赌在ST的小白。-_-i

网友G:
EK_STM32F在RAM里调试代码

硬件设置:
(1) BOOT0/1开关拨到0/0处

项目设置:
project-->option(Alt+F7):
(1)
C/C++ Compiler--> Preprocessor tab--> change "VECT_TAB_FLASH" to "VECT_TAB_RAM" in Defined symbols dialogue
(2)
Linker--> Config --> linker command file : choose $PROJ_DIR$lnkarm_ram.xcl
(3)
Debugger--> Download tab: 四项都不打钩。

就可以将程序下载到ram中,并在ram中调试啦。

网友H:
楼上说的 iar环境把

网友A:
10楼方法,IAR+EK_STM32F,通过.谢谢!

网友E:
请看在MDK中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