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Jtag调试找不到芯片,该怎样排查???

楼主(2007-12-19):
我现在做一块实验板,stm32101c8的芯片,有成功应用str715的经验.
虽然st的软件库初接触晦涩难懂,st的资料当时感觉有点乱,过了那几天的痛苦期后,一切使用起来就爽的不行了,后来再接触别的平台,又怀念st啦!哈!
言归正传,我现在用ulink,在keil平台下无法找到芯片型号.仿真器没有问题!
我的jtag用的是简化连接:
  VCC    --------------     Vcc
  TMS    --------------     JTMS/SWDIO  pin34
  TCK    --------------     JTCK/SWCLK  pin35
  RST    --------------     RST
  gnd    --------------     gnd

请问:
  1. 我的连接有什么问题?
  2. 如果连接没有问题我应该怎么排查? 比如;是否需要确认晶振是否起振?我用的是外部晶振,好象芯片内部也有晶振. boot0 / boot1 如何处理? 我默认boot0下拉.
  3.芯片启动过程与仿真调试设置有什么关系??

网友A:
估计楼主想用SWD的模式

我们也碰到这样的问题,这在于KEIL的人协调找原因,再找到问题之前,还要委屈您使用标准的JTAG模式。标准的JTAG模式的电路,您可以参考ST的图纸。

楼主:
已解决,hehe

感谢,香主回复,: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