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LQFP48和64封装的没有VREF引脚

楼主(2007-12-20):
ADC的Ref电压从哪里来? 手册上根本没提这回事.

谢谢!!

网友A:
估计没参考电压~~~(俺是胡说的,请教主答译~~~)

楼主:
好像连到了VDDA和VSSA,

我认为这是48P和64P的败笔.
希望版主解释一下.

谢谢!!

网友A:
可能是STM考虑其他管脚更为重要吧~~~

网友A:
不过用TL431之类的电压基准既做模拟电源又当电压基准应该没

网友B:
是的,VREF脚最好还是引出来...

网友A:
小X也被诱惑来了???先恭喜三甲佳丽了~~~

哈哈~~~有人欢喜有人愁~~~都是俺的罪过呀~~~

继续念佛~~~

网友B:
呵呵,多谢多谢!

每天要做要研究的太多了,今天水都没灌...

网友C:
3楼说的对,在芯片内部联到了VDD和VSS

手册中有说明,等有空我找出来,现在要去赶飞机。

网友D:
哦,以VDD做基准?!

这VDD看来的做的非常好才行了,一般的三端是不可以了,温飘太大。

不过前两天就觉得2路AD 似乎太不够,LM3s 至少有4路AD的型号。估计最终产品还是得外接AD了。

以前有人说AD好像读数不好,看来有可能这VDD也没注意。

网友E:
手册上有提到:非100pin的封装,Vref+在内部连到VDDA

参考手册:(reference manual)
To improve conversion accuracy, the ADC has an independent power supply which can be separately filtered and shielded from noise on the PCB.
● The ADC voltage supply input is available on a separate VDDA pin.
● An isolated supply ground connection is provided on pin VSSA.
When available (according to package), VREF- must be tied to VSSA.

On 100-pin packages:
To ensure a better accuracy on low voltage inputs, the user can connect a separate external
reference voltage ADC input on VREF+ and VREF-. The voltage on VREF+ can range from 0V to VDDA.
On packages with 64 pins or less:
The ADC voltage supply and ground are internally tied to the ADC reference voltage pins.

数据手册:(data sheet)
VREF+ can be internally connected to VDDA and VREF- can be internally connected to VSSA, depending on the package.

VREF+ and VREF– inputs are available only on 100-pin packages

网友F:
凑合着用吧~~~~

网友D:
关键一般的三端之类的,不仅温飘太大,而且输出离散也大

不可能每一个都去校正,又得写自动校正代码来抵消离散性,  可温飘就麻烦了.

这个耗电极限--72M下,外设开完大约多少mA?   大家也好用431来做啊。  呵呵 好在我去年英明:公司只许进1%的电阻! 哈哈

楼主:
72M应该有50mA

TL431 温漂很大, 30ppm
如果芯片内部VDDA没有和其他VDD连着,我想可以用431扩流给VDDA供电.
现在暂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打电话问万利100Pin以下的都没货,只能用F103VB了.

网友G:
Re

10楼,误解了,不是2路ADC,是两个独立的ADC模块,一个接在APB1总线上,一个接在APB2总线上,两个总线的差异在于一个可以跑72MHz,一个可以跑36MHz。后续的144pin会有3个独立的ADC模块,最多可以做到21路ADC。

由于器件的版本原因,101只要一个ADC模块,但就算是36Pin的版本,ADC都做到了10路,103的有2个独立的ADC模块,后续的256K以上版本有一些是有3个独立的ADC模块的。

两个以上的独立ADC模块会给系统带来什么好处我就不罗嗦了

网友D:
呵呵

谢谢 grant_jx  一句话点醒瞌睡人。

不过这12Bit的AD 却用VDD做基准,真不知道做芯片系统架构的人咋认识这问题的。

网友C:
我不是学电子的,不太懂这个,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这里的

实际上VDDA和VDD从硅片上是分别有两个引脚引出的,只是在少于100脚的封装上,为了能够有更多的I/O管脚(我这么理解),才在封装时把这两个引脚联到了一起。

如果各位大侠都认为这样做的利害很大,我会向设计师反映,这是客户的需求。

另想请教,单独的VDDA有什么好处?没有办法解决VDDA和VDD内联所产生的问题吗?

谢谢!

网友F:
单独的Vref脚,可以更干净,更稳定

因为直接接在数字电源上,数字电源会对Vref产生影响,另外VDD通常也不会太稳定和精确。

当然,在低精度的场合这个就无所谓了。

单独引一个Vref引脚出来,用户可以自己使用一个更精确,更稳定,更干净的参考源,也可以有更多的电压范围。

楼主:
个人认为

VDDA的电流要数mA吧, 要找一个合适的3.3V基准好像不太容易.
建议还是引出ref引脚或者在芯片内集成一个低温漂的基准.

网友H:
看他内置的参考电压,精度就5%左右...

再加上这个Vref,12位的ADC真是浪费了!在demo板上,也看出后两位很不稳定!浪费啊.

网友I(2010-05-25):
如果不外接基准电压,芯片内部肯定是接了

网友J:
能用就行

网友K:
应用中没有外部VREF ADC是不太稳定.老跳数,如果ST下次能把这个问题改进就好了.哪怕在现成的某一个I/O上复用VREF也好.

网友L:
晕,挖坟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