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买了万利的开发板,想跑FreeRTOS,不知道液晶怎么搞?

楼主(2007-12-20):
下面是在freeRTOS里面的STM32的demo,其中有一款液晶的驱动(lcd.c):

This file includes the LCD driver for AM-240320LTNQW00H             liquid Crystal Display Module of STM32F10x-EVAL.

=============
上面的这块液晶,替代型号是什么?有没有知道的大虾啊?哈哈,买一块,接到EK-STM32F仿真开发板上,可以吧?谢谢啦

网友A:
很难买

我已经试过了,应该是台湾的屏吧?

你可以这样,买一块使用相同LCD Control的LCD Model,使用相同的接口电路,这样就可以替换了。当然你还需要自己做一个LCD的FPC转标准2.54间距的插座,要不如何装上去?哦对了,也许你的转接板上可能还要有DC-DC,要不背光没办法点亮。

这条路我已经走过了,最后再告诉你这块屏使用的驱动是:
ILI9320,需要它的数据手册我可以给你。

我现在用的屏驱动是FD5408AV03,驱动自己写

楼主:
谢谢!

您的意思是ILI9320和ST EVAL里面的那个液晶控制器是兼容的吗?也就是无需代码修改就可以用吧?那就不错。

ILI9320的资料我刚才找到了,只是再请教一下,您那里有没有这样的屏转让?哈哈,个人买这个,很麻烦的说。谢谢!

网友:
TFT

to:grant_jx
你可以把资料发我邮箱马?
693212523@qq.com

楼主:
楼上的朋友

放狗 ILI9320 pdf ,有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