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R912的串口FIFO问题

楼主(2007-12-26):
我用到912的串口,需要向PC发送比较多的数据,而pc只向912发送简单的控制命令。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打开串口的FIFO的话,接收pc发来的命令会收不全,比如我把接受FIFO的触发设置成UART_FIFOLevel_1_4,那么如果PC发的命令是6个字节的话,就会只收到4个,另外两个在下一次发送的时候才能收到。
而如果把FIFO关掉,向PC发送的效率就比较低。
请问该怎样处理呢?

网友A:
可用接收超时中断

可用接收超时

网友B:
数据受到但是没有中断

你好

你用FIFO_1_4的话,串口受到4个字节之后会发一个中断 :

11.4.9 Interrupt FIFO Level Select Register (UART_IFLS)

RXIFLSEL: Receive Interrupt FIFO Level Select
The trigger points for the receive interrupt are as follows:
000 = Receive FIFO becomes >= 1/8 full
001 = Receive FIFO becomes >= 1/4 full
010 = Receive FIFO becomes >= 1/2 full
011 = Receive FIFO becomes >= 3/4 full
100 = Receive FIFO becomes >= 7/8 full
101:111 = reserved.

所以串口受到了数据但是还没有中断。现在芯片运行正常的。

你也可以用Receive Timeout的中断直接读最后受到的一些字节在串口Data Register里面。

Best Regards,
Stephane

楼主:
多谢二位

没有仔细看手册,
多谢楼上二位了

网友C:
进来看Stephane的回帖

在警戒中断发生时读一部分数据,超时中断中再读剩下的部分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