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16RD+

楼主(2007-12-27):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这个单片机如何加密呢?我用串口烧写的,但是如何加密,和怎么设置加密都没有找到~~
   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好

加密
有硬加密
软加密
你要的那种????
硬加密就要在你的电路上加一段代码让机器读写拉!!!
软的吗???就是加算法如eed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