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中的 USB 和 CAN 能不能同时使用?

楼主(2007-12-27):
看到 Reference Manual 中有这样的一段描述,不太明白。
难道不能同时使用 USB 和 CAN 功能吗?

网友A:
楼主理解正确

网友B:
两个外设不能在同一时刻使用

但是可以在同一个应用中,分别在不同时间使用。即轮流使用。

网友C:
有点另类,为什么要这样?

网友A:
这个与我们理解的对这两个接口的定位有关

我们的理解是:CAN适用于诸如汽车、工控等要求抗干扰大的场合,因为CAN协议本身就是为这样的环境开发的;而USB适用于PC周边设备这样的办公场合,这样的环境相对来讲抗干扰的要求不是很高,所以USB协议的抗干扰能力较弱。

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认为USB和CAN不会同时出现在一个设备中,至少没有必要同时使用;因此设计成现在这样可以减少芯片的成本。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要求,希望能够同时使用USB和CAN,我们采纳这个建议,将在后续的产品中改进。

目前的情况下,您只能像3楼所说,轮流使用。谢谢!

网友A:
补充一点,ST的ARM7和ARM9产品中可以同时使用USB和CAN

基本所有STR71x、STR75x和STR91x系列的产品中都包含USB和CAN模块,并可同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