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吗?STM32上很多管脚功能可以重新映射

楼主(2007-12-28):
STM32上有很多I/O口,也有很多的内置外设,为了节省引出管脚,这些内置外设都是与I/O口共用引出管脚,ST称其为I/O管脚的复用功能,相信这点大家都很清楚,因为基本上所有单片机都是这么做的。但不知有多少人知道,很多复用功能的引出脚可以通过重映射,从不同的I/O管脚引出,即复用功能的引出脚位是可通过程序改变的。

这一功能的直接好处是,PCB电路板的设计人员可以在需要的情况下,不必把某些信号在板上绕一大圈完成联接,方便了PCB的设计同时潜在地减少了信号的交叉干扰。

复用功能引出脚的重映射功能所带来的潜在好处是,在你不需要同时使用多个复用功能时,虚拟地增加复用功能的数量。例如,STM32上最多有3个USART接口,当你需要更多UART接口而又不需要同时使用它们时,可以通过这个重映射功能实现更多的UART接口。

下述复用功能的引出脚具有重映射功能:
- 晶体振荡器的引脚在不接晶体时,可以作为普通I/O口
- CAN模块
- JTAG调试接口
- 大部分定时器的引出接口
- 大部分USART的引出接口
- I2C1的引出接口
- SPI1的引出接口

详细内容请看STM32的技术参考手册。

下图示出了部分复用功能引出脚的重映射结果:

网友A:
嗯,这个设计好!

网友B:
俺更关心48脚的分布图~~~

网友C:
让我想起了C8051F系列的交叉开关了

其实是个很好的功能,但是开始的时候使用有点麻烦,用惯了就知道它的好处了,希望ST也能出一个类似C8051F的初始化工具,生成一些配置代码,这将会非常受欢迎的。

网友D:
对了,

就需要一个向导,在做硬件的IO规划期间可以比较容易点,一目了然能知道使用了哪些端口,点点重映射按钮方便地调整位置。最好能生成相关的初始化代码。

网友E:
C8051的工具做得的确不错,勾勾选选就可以了

项目里自己编的东西几乎不需要考虑硬件初始化……

网友F:
FPGA的一些思想来了,不过我还是先老老实实的不映射搞好吧,!

此图非常好! 直观!

网友G:
用Caps可以配置

caps 是ST的工具,在ST网站可以下载.STR9 系列的片子也有该功能.

网友H:
个人觉得还是不够灵活

对于数字引脚,最好是完全的可编程那才爽

网友I:
楼上:那就是cpld啦.

hehe,:D

网友J:
10楼的想法太理想化了,要知道芯片内部也有布线的问题

设计PCB有布线的困难,设计芯片时的布线不比PCB设计的布线容易,而且更难,一次做不好,下一次就要等2-3个月之后了,而且流片一次成本也非常高的。

网友K:
原来如此~以前不知道还觉得他的管教实在很恼火~

有没有48和64脚的映射图?
另外,基本型的型号也有此功能么?

网友B:
俺觉得老老实实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