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的器件引脚图为什么不搞像PIC那样呢?

楼主(2007-12-28):
ST的器件引脚图为什么不搞像PIC那样呢?
ST的:
画原理图的时候很麻烦,都不知道脚在哪里
这是Microchip的:
可能是个人用的比较熟的原因吧,总感觉ST的用起来很麻烦!

楼主:
使用ABC失败

楼主:
所有的复用脚都在管脚上直接表示出来,一目了然

网友A:
你可以对照Pin说明自己在原理图上加啊

比如:

不过我喜欢PIC的pin标注法,至少我不用去对Pin了

网友B:
您可以看看管脚分布表,有些管脚复用功能很多,名子太长

全部放在图上可能放不下。如果你去看看ST的8为单片机的引脚图,就可以发现你习惯的标示了。

给你一个xls文件,用它可以很方便的做管脚分配,这个就是一个管脚分布表。LQFP48那一页是帮hotpower做的一个配置供参考。请看下面这个帖子:
香斑竹能否提供STM32最小系统的联络图???

楼主:
我曾经画过STR9的,那个累啊

手册上前后的翻

网友B:
7楼用过STR9的CAPS吗?很方便的

可惜STM32还没有类似的CAPS软件。

网友C(2008-11-12):
帖子不错,怎么以前帖子的附件都没有了?

是不是st给21ic的赞助费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