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12位ADC令人失望!

楼主(2007-12-29):
使用的是万利的板子,电阻分压测量,串口发送!
请看下图!

网友A:
hexenzhou:兄弟先别急!

我看了这个波形后,反倒放心了!
为啥呢?首先,作为AD采样来说,通常,都是存在着误差的,你可以找几款AD的数据手册看看!以ADS7805为例,这款在16bit ad种算是比较好的了,很稳定,很多数据采集卡都在用,它的数据手册中标称 +_3 LSB, 也就是说尾漂在6个以内,那么这种AD的数据采集卡最终能达到的精度是多少呢?13位吧!我见过台湾的一款用ADS7805的数据采集卡,标称就是13位。我们做的设备实测,也能达到13bit,当然,这里还需要做一些其它的处理,电源,运放电路,等等。

再来说这个电路,看实测结果,采样误差变动基带,大概在2840-2847,变化7 LSB, 那么如果电路稍加处理一下,应该能保住9bit,这已经不错了!然后你需要用软件处理一下,做一下软件滤波,因为这个AD的速度比较快,你可以适当的提高采样数率,然后用平滑滤波,如果不怕麻烦,也可以用FIR,利用软件提高精度。至于处理效果,我手中没有开发板,做不了实验,你自己试一下,然后告诉我结果,我也想用这个芯片!

再说说这个芯片,这种小封装的,没有把VREF单独引出,不能用外部参考电压,精度自然不会太高,但是我看了,有的封装中将VREF单独引出,你可以选用那种!

我的个人意见,欢迎拍砖!

网友A:
yewuyi,兄弟不仔细看贴,断章取义,不满意!

网友B:
LZ: 那个板是多少pin的103?

网友C:
ST的人说了,他们能保证10bit的精度

网友D:
~~,呵呵,哪里没看仔细吗?

继续躺椅舒服中^^

网友B:
如果是用的非独立基准。

10bit 精度?! 那个是!@#¥%……&*()——

这个需要放到板子上来看! IC本身当然是保证12位精度的。

网友E:
这块板子是100PIN的

REF+,REF-接到VCC和GND上。

但分压电阻器同样也是连接到VCC和GND上,也就是说REF和测量源是有一个电压源提供的,要是ADC比较稳定的话,不应该有那么多的跳动量。

每BIT分辨为(1/4096)*3.30V=0.8MV,这个级别的跳动更不应该那么大。

楼主:
万利的板子用的STM32是100pin的。

拥有独立的Vref+、Vref-、和VDDA、VSSA。从原理图上看其VDDA、Vref+与VDD连接之间加了103和105电容,Vref-直接接GND。所以其基本的隔离还是做到了。对于测量结果只能用大失所望来形容了。

网友D:
和你的应用软件有没有关系呢?!

例如,不恰当的采用频率,不合适的输入阻抗等^^

需要ST的FAE~~

网友F:
楼主可以把你测量这个波形的程序挂上来吗?

首先,想要看一下你的程序是否各项设置都对;其次,想用你的程序做相同的实验,这样我们才能有更好的理解,其他人也可以从中受益。

顺便问一下,你用的是什么电源?

谢谢。

网友G:
我也测试了,效果差不多

我的板子是英蓓特的,实际因为参考引脚远离那个RV1,效果能好才是不可能的,毕竟这个板子的ADC功能当作一个演示而已,自己做产品如果用到ADC,而且需要精确的话,PCB设计是就要考虑相关引脚的处理,数据也可以用数字滤波来降低噪声。

网友H:
兄弟,我用了KEIL 的板子,AD给我感觉不错的.

兄弟,我用了KEIL 的板子,AD给我感觉不错的。基本稳定,偶尔跳3LSB,但是可以用软件滤波去掉。下面是数据,请参考。
AD value = 0x0A70
AD value = 0x0A6F
AD value = 0x0A70
AD value = 0x0A6D
AD value = 0x0A70
AD value = 0x0A70
AD value = 0x0A70
AD value = 0x0A70

网友H:
AD value = 0x0A70

AD value = 0x0A70

 code come to main
AD value = 0x0A70

 code come to main
AD value = 0x0A70

 code come to main
AD value = 0x0A70

 code come to main
AD value = 0x0A70

 code come to main
AD value = 0x0A70

 code come to main
AD value = 0x0A70

 code come to main
AD value = 0x0A76

 code come to main

网友I:
对俺来说2个结果都可以~~~

网友A:
luxinsun

你的板子哪买的?什么型号?多少钱?

网友A:
是这个板子吗?

网友H:
是这个了。

是这个了。

网友H:
现在买不到了

现在买不到了,听说不卖了。如果卖也价格很高,并且不带ULINK—ME。

网友J:
ADI的ARM7上的12位ADC很不错呀

网友B:
大家可能还没到意识到的问题:

用VDD做基准,
   在真实的产品中,外部输入当然不会是那么VDD分压而已,比如一个标准的988mV,那么,在不同的板子上,不同的三端(开关电源的3.3V就更别提了!)输出的3.3V是有很大离散性的, 3%的离散性很正常!哪么这个988mV在不同的板子上将会得到3%的读数差别!这个IC本身的12位AD体现出来的就一个8位的罢了。优势在哪里?(还不考虑温漂)

   作为一个产品的话,该IC的AD的表现就是一个8位AD的表现。

当然,100Pin的肯定要外接基准了,不然就是设计者自己的错了~~~,开发板嘛,就是跑软件而已,可以这样搞嘛。

网友I:
串口终于通了...ADC是有漂移

这个结果是在EMSTM32V1上用ADC的例程得到的结果.
42;31m AD value = 0x0F41
 AD value = 0x0F44
 AD value = 0x0F53
 AD value = 0x0F42
 AD value = 0x0F44
 AD value = 0x0F46
 AD value = 0x0F41
 AD value = 0x0F45
 AD value = 0x0F44
 AD value = 0x0F45
 AD value = 0x0F42
 AD value = 0x0F40
 AD value = 0x0F42
 AD value = 0x0F46
 AD value = 0x0F45
 AD value = 0x0F30
 AD value = 0x0F41
 AD value = 0x0F43
 AD value = 0x0F43
 AD value = 0x0F3C
 AD value = 0x0F44
 AD value = 0x0F44
 AD value = 0x0F3B
 AD value = 0x0F45
 AD value = 0x0F45
 AD value = 0x0F45
 AD value = 0x0F45
 AD value = 0x0F45
 AD value = 0x0F45
 AD value = 0x0F46

家里没表,先来个估算吧.

假定Vref=3.30V. 12位ADC

vd1=0x0f30=3888

v1=vd1*Vref/2^12=3888*3.3/4096=3.132421875V

vd2=0x0f46=3910

v2=vd2*Vref/2^12=3910*3.3/4096=3.150146484375V

从这个结果可以看出有近18mV的漂移~~~

当然这个没加入软件滤波...

如果外电压在15V左右采用1/5分压电路后,会有90mV的漂移~~~

没看板子的采样保持电路,所以现在没有发言权~~~

网友I:
看错了~~~还有个0x0f53,看来漂移还要大~~~

网友B:
KAO 菜农!

你保重身体哦!你家网管出去玩去了?!哈哈

关键你假设的这个3.30V 在不同板子上由于3.30V的三端的离散性,同样的外部输入还要变!

TO 圈圈同学:
ADI这样的老牌模拟公司当然啦!它的都不好,没好的了~~

网友I:
1/3处还不错~~~(网管让我一小时~~~)

42;31m AD value = 0x0662
 AD value = 0x0661
 AD value = 0x0663
 AD value = 0x0660
 AD value = 0x0660
 AD value = 0x0663
 AD value = 0x0662
 AD value = 0x0662
 AD value = 0x065E
 AD value = 0x0661
 AD value = 0x0662
 AD value = 0x0662
 AD value = 0x0662
 AD value = 0x0661
 AD value = 0x0662
 AD value = 0x0660
 AD value = 0x0661
 AD value = 0x0660
 AD value = 0x0662
 AD value = 0x0663
 AD value = 0x0663
 AD value = 0x0663
 AD value = 0x0662

网友I:
谢谢~~~哈哈...1/2处也行~~~

42;31m AD value = 0x07FA
 AD value = 0x07FB
 AD value = 0x07FA
 AD value = 0x07FA
 AD value = 0x07FB
 AD value = 0x07FB
 AD value = 0x07F9
 AD value = 0x07F6
 AD value = 0x07F7
 AD value = 0x07FA
 AD value = 0x07F9
 AD value = 0x07F8
 AD value = 0x07FA
 AD value = 0x07F8
 AD value = 0x07F9
 AD value = 0x07F6
 AD value = 0x07F7
 AD value = 0x07FE
 AD value = 0x07FA

网友B:
LED跑马

TIM1 输出占空比不同的PWM,IIC放出去写EEPROM,使用最高的采用速率试试

网友K:
几个月前我也做过ADC的测试

  几个月前也做过ADC的测试,对于测试结果的稳定性可以感到满意。我使用的是ST官方的DEMO板,测量结果比万利的和EMBEST的DEMO板好。我在0~3.3V间,选取了不同电压等级进行测量,过些时候可以贴出来让大家参考。

网友K:
STM32的ADC-稳定性试验

  使用的是ST官方的STM32的DEMO板,测量的是DEMO板上的电位器电压,每次的测量结果由4次采样取平均值得到,采样时间设置为55.5 cycles。
  注:每个测量点都进行了>30秒的测量和统计,统计包括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另外,每秒可以得到和统计多个测量结果,也就是说下面每个测量点的统计结果都是由上百个测量结果来的。

1)~4000
    min        4058
    max        4064
    avr        4060
2)~3000
    min        2952
    max        2956
    avr        2953
3)~2000
    min        2027
    max        2030
    avr        2028
4)~1000
    min        980
    max        982
    avr        981
5)~200
    min        216
    max        218
    avr        216

网友K:
STM32的ADC-稳定性试验的结论

  根据楼上的测量试验,对照STM32 ADC的特性参数(Rev.4),可以相信它的
Total unadjusted error的典型值能达到3。
  说明,ST官方的STM32的DEMO板在VDDA和Vref+的电路连接为:VDD经过LC滤波接VDDA,L估计是10uH数量级,C为10uF并联10nF;VDDA经过RC滤波接Vref+,R为47欧,C为10nF。由此可见,ST官方的STM32的DEMO板用料更好些,但也没什么特别设计。

网友B:
ijk 这试验效果真不错

不是用USB 供电的?

关于STM32的AD的设计,我也发了些噪声,呵呵,其实我的主要看法是在没有外接ref的情况下(非100Pin的),由于在板的时候,供电的3.3V一般是三端,这个三端本身的离散性是要考虑的,而不是针对一块板上本身的离散性,是生产时,由于不同板子上的3.3V(基准)完全可能有3%的离散性,那么对于外部输入的信号在不同板上转换结果将有3%的离散性。

网友B:
哦 VDDA 有LC! 呵呵

这就是老牌帝国主义和新兴力量的差距哈!

网友K:
关于STM32的VDDA 有LC

  上面提到STM32官方DEMO板的VDDA 有LC滤波,但需要说明的是,使用的L实际上是很低廉的贴片封装的,尺寸可能是0603或0805,成本或许也就1毛钱*币,并不希奇,呵呵

网友A:
qihao

由于不同板子上的3.3V(基准)完全可能有3%的离散性,那么对于外部输入的信号在不同板上转换结果将有3%的离散性。
-------------qihao:这个好办,其实采样值都是相对值,还没考虑零漂,温漂,可以用软件重新整定,这个工作可以在设备完成后来做,设备完成后,在软件上加一个系统整定界面,设备外加允许输入的最大信号(标准信号源)这个测试的对应采样值就和外加标准信号的物理量对应起来了,然后找到零信号(输入端短接)对应的采样值,知道了满量程和零点的采样值,那么每个采样点对应的物理量就清楚了,至于温漂的整定,可以用补偿的方法。

网友A:
ijk:你那里买的板子?多少钱?

网友F:
STM32官方DEMO板的电源部分线路图

完整的线路图可在ST网站下载: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um/13472.pdf

网友L:
建议楼主的问题还是要多些思考深入分析的好

STM32的12BIT ADC自身实际上是非常棒,可以负责任的说STM32自带的ADC实际上比大部分独立的12BIT ADC还要好,楼主说的数据跳动大的问题,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就我个人实地使用的情况,我用的板子是ST公司的评估版(ST网站上可以下到该板的PROTEL文件),电路板是四层板,板上有一个电位器可以来测试ADC,我在实地测试ADC的数据是非常稳定的,数据基本上是恒定的跳动不会超过1LSB的!用2根杜邦线引出ADC输入引脚和AGND引脚,直接去测量一节电池的电压,数值也是非常稳定的,变动也是不超过正负1LSB,实在是非常了不起的。对比之下我用12bit 的MAX1284这个独立ADC都得有2~3LSB,
    我在我发过的STM32做的示波器的帖子里有ADC采样的图形曲线

网友L:
补充下,

绿色的那根线就是测试评估板上可调电位器输出的电压,可以看到直线是非常平直,非常稳定的的。读数跳动不会大于1LSB。
    看了楼上几位的数据,跟我这边的实验结果还是有很大差距的。个人觉得估计还是跟电源以及布线有很大关系,ST的官方评估板的布线水平还是相当高的,值得学习

网友A:
可能是4层板的关系!

这个显示程序是你做的?做得不错!是.net的吧,C# ?,不像是VC的~!

网友L:
回40楼:

    程序是.NET的,用C#2005写的。个人认为如果要开发.NET的程序的话,最好还是用C#来做,用C++来开发.NET应用的话,感觉相对C#并没有什么优势,C#是.NET最佳的搭档,C#本身就是专门为.NET平台而度身定做。
     不过好像基于.NET的程序好像性能要比传统MFC的程序差些,同样的绘图程序用.NET开发的和用MFC做的相比CPU利用率要高不少,在老PIII850笔记本上.NET的要到60%,MFC的则不足30%。不过在双核的机器上好像始终都是零:)

网友A:
哈哈,我不会用C#.

我只会VC!老了,不想再学C#了!幸好wince 还可以用EVC开发,不过将来估计是.net的天下,不管了,到时候再说!

网友M:
工业上用到ADC的地方,软件滤波几乎是标配了……

网友N:
AD还可以拉

MCU内部的AD和外部专用的AD虽然都号称12位,但内部的AD实际精度要差不少,我用过TMS320F280X系列的内部12位AD做电力产品,精度能达到0.1%,当然需要处理,刚拿到万利的评估板,AD测试结果和楼主差不多,估计真正的产品也能达到0.1%,目前刚开始做,准备用在单相电力测量仪表中,希望可以和一些朋友进行交流。

网友K:
完全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O:
ST PK F020

ST 12位AD与C8051F020的12位比怎样?
以前用过F020

网友I:
哈哈~~~这个PK很现实~~~

网友K(2008-06-18):
转载老外做的STM32 ADC试验

这个老外用ST的STM32官方评估板做到了+/- 1LSB,而且没有使用软件滤波:

more news, compared the KEIL MCBSTM32 board and
the ST board STM32F10F10X-128K-EVAL to really cool one with TFT LCD

the ST board have TONS more ADC noise, removed LCD and have now IMPRESSIVE low noise !
only +/- one LSB wow !!
so the switchmode supply on the back side of the LCD is one nasty noise source to the ADC :-)
be warned if you design with switchmodes and need a clean ADC, add extra coils and caps near the noise source to isoilate it.

Now I am investigating the KEIL board, the capacitors for VDDA and analog GND are placed too far away from IC,
this gives poor decoubling to the analog section, it is hard to fix on that board.

Last edited by ThomasScherrer (2008-02-12 16:11:51)

链接:http://www.stm32circle.com/forum/viewtopic.php?id=161
其中还有图形

网友P(2011-07-25):
还是留个脚印吧!

网友Q:
怎么回事啊?不能用吗?

网友R:
加上合适的滤波,应该是不错的了,比较价格也低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