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定时器触发AD采样+DMA传输问题

楼主(2008-01-03):
试验环境:EWARM 4.41A + J-link + 目标板

试验内容:TIM1->CC1触发ADC采样,单通道,采样结果使用DMA传输到SRAM中。

问    题:下载程序提示SRAM校验错误,拔下J-link一端的USB口再插上,下载OK --->停止程序,再下载,提示错误,再拔下J-link USB口,再下载,OK--->     ...如此反复。

仔细看了下Debuglog,发现存放DMA传输到的目标内存数据校验错误(IAR debugger选项中的verify download选上),如下: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7C, target byte: 0x3F, byte in file: 0x01

分析:可能是停止程序的时候,TIM1和ADC,DMA都没有停下来,下载的时候,DMA一直写数据到开辟的内存中,导致那部分内存数据校验错误。

以上只是个人的一些看法,不知道不否正确,有没有哪位帮分析下。

/******************************************************************************/
附录1:试验程序源码: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32)0x4001244C)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TIM1_TimeBaseInitTypeDef  TIM1_TimeBaseStructure;
TIM1_OCInitTypeDef         TIM1_OCInitStructure;
TIM1_BDTRInitTypeDef      TIM1_BDTRInitStructure;
u16 ADC_RegularConvertedValueTab[32];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Private functions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_Configuration();

    TIM1_DeInit();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1_TimeBaseStructure.TIM1_Prescaler = 0x00;
    TIM1_TimeBaseStructure.TIM1_CounterMode = TIM1_CounterMode_Up;
    TIM1_TimeBaseStructure.TIM1_Period = 3599;
    TIM1_TimeBaseStructure.TIM1_ClockDivision = 0x00;
    TIM1_TimeBaseStructure.TIM1_RepetitionCounter = 0x00;
    TIM1_TimeBaseInit(&TIM1_TimeBaseStructure);

    /* Channel1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OCMode = TIM1_OCMode_PWM1;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OutputState = TIM1_OutputState_Enable;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OutputNState = TIM1_OutputNState_Enable;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Pulse = 100;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OCPolarity = TIM1_OCPolarity_Low;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OCNPolarity = TIM1_OCNPolarity_High;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OCIdleState = TIM1_OCIdleState_Set;
    TIM1_OCInitStructure.TIM1_OCNIdleState = TIM1_OCIdleState_Reset;
    TIM1_OC1Init(&TIM1_OCInitStructure);

    /* TIM1 main Output Enable */
    TIM1_CtrlPWMOutputs(ENABLE);

    /* TIM1 counter enable */
    TIM1_Cmd(ENABLE);

    /* DMA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RegularConvertedValueTab;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32;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 channel1 */
    DMA_Cmd(DMA_Channel1, ENABLE);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1;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14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13Cycles5);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external trigger */
    ADC_ExternalTrigConv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TIM1 counter enable */
    //TIM1_Cmd(ENABLE);

    /* Test on channel1 transfer complete flag */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_FLAG_TC1));
    /* Clear channel1 transfer complete flag */
    DMA_ClearFlag(DMA_FLAG_TC1);
    /* TIM1 counter disable */
    //TIM1_Cmd(DISABLE);

    while (1)
    {
    }
}

/*******************************************************************************
* Function Name  :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ADCCLK = PCLK2/4 */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4);

    /* PLLCLK = 8MHz * 7 = 56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7);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 Enable DMA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 ENABLE);

  /* Enable GPIOA, GPIOC, ADC1 and TIM1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GPIO port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C.01 and PC.04 (ADC Channel11 and Channel14)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 Name  : NVI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NVIC and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
附录2:Debug Log

Thu Jan 03 20:00:46 2008: DLL version: V3.62a, compiled Feb 23 2007 17:06:09
Thu Jan 03 20:00:46 2008: Firmware: J-Link compiled Jun 14 2007 14:36:33 ARM Rev.5
Thu Jan 03 20:00:46 2008: JTAG speed is initially set to: 32 kHz
Thu Jan 03 20:00:46 2008: Found Cortex-M3, Little endian.
Thu Jan 03 20:00:46 2008: TPIU fitted.
Thu Jan 03 20:00:46 2008: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Thu Jan 03 20:00:46 2008: Software reset was performed
Thu Jan 03 20:00:46 2008: Initial reset was performed
Thu Jan 03 20:00:46 2008: J-Link found 2 JTAG devices. ARM core Id: 3BA00477(Cortex M3), ARM core Id: 00000000(ARM9)
Thu Jan 03 20:00:46 2008: Device at TAP0 selected
Thu Jan 03 20:00:47 2008: 3080 bytes downloaded and verified (5.20 Kbytes/sec)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7C, target byte: 0x42, byte in file: 0x01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7D, target byte: 0x08, byte in file: 0x80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7E, target byte: 0xCE, byte in file: 0x70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7F, target byte: 0x07, byte in file: 0x47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80, target byte: 0x42, byte in file: 0x50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81, target byte: 0x08, byte in file: 0xF0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82, target byte: 0xCF, byte in file: 0x00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83, target byte: 0x07, byte in file: 0x60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84, target byte: 0x43, byte in file: 0x81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85, target byte: 0x08, byte in file: 0x05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86, target byte: 0xCE, byte in file: 0x02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87, target byte: 0x07, byte in file: 0xD0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88, target byte: 0x42, byte in file: 0x5F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89, target byte: 0x08, byte in file: 0xF0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8A, target byte: 0xCE, byte in file: 0xFF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8B, target byte: 0x07, byte in file: 0x30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8C, target byte: 0x42, byte in file: 0x70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8D, target byte: 0x08, byte in file: 0x47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8E, target byte: 0xCF, byte in file: 0x2E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8F, target byte: 0x07, byte in file: 0x49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90, target byte: 0x41, byte in file: 0x0A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91, target byte: 0x08, byte in file: 0x68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92, target byte: 0xCE, byte in file: 0xD2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94, target byte: 0x41, byte in file: 0xFB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95, target byte: 0x08, byte in file: 0xD4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96, target byte: 0xCB, byte in file: 0x2D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97, target byte: 0x07, byte in file: 0x4A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98, target byte: 0x42, byte in file: 0x13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99, target byte: 0x08, byte in file: 0x68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9A, target byte: 0xCD, byte in file: 0x53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9B, target byte: 0x07, byte in file: 0xF0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5C, target byte: 0x40, byte in file: 0x15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5D, target byte: 0x08, byte in file: 0x00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5E, target byte: 0xC8, byte in file: 0x00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5F, target byte: 0x07, byte in file: 0x20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60, target byte: 0x3E, byte in file: 0x03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61, target byte: 0x08, byte in file: 0x4C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62, target byte: 0xD3, byte in file: 0x4F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63, target byte: 0x07, byte in file: 0xF0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64, target byte: 0x49, byte in file: 0x00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65, target byte: 0x08, byte in file: 0x00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66, target byte: 0xD2, byte in file: 0xA0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67, target byte: 0x07, byte in file: 0x47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68, target byte: 0x45, byte in file: 0x02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69, target byte: 0x08, byte in file: 0x4C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6A, target byte: 0xD1, byte in file: 0x03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6B, target byte: 0x07, byte in file: 0x4D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6C, target byte: 0x42, byte in file: 0xAE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6D, target byte: 0x08, byte in file: 0x46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6E, target byte: 0xCE, byte in file: 0x20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6F, target byte: 0x07, byte in file: 0x47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70, target byte: 0x41, byte in file: 0xC1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71, target byte: 0x08, byte in file: 0x05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72, target byte: 0xCA, byte in file: 0x00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73, target byte: 0x07, byte in file: 0x20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74, target byte: 0x40, byte in file: 0xC9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75, target byte: 0x08, byte in file: 0x06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76, target byte: 0xC9, byte in file: 0x00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77, target byte: 0x07, byte in file: 0x20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78, target byte: 0x3B, byte in file: 0x9D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7A, target byte: 0xD1, byte in file: 0x00
Thu Jan 03 20:00:47 200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7B, target byte: 0x07, byte in file: 0x20
Thu Jan 03 20:00:47 2008: There were warnings during download of FLASH loader, see Log Window
Thu Jan 03 20:00:48 2008: 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4.0 EvaluationARMconfigflashloaderSTFlashSTM32F10x.d79

网友A:
谢谢楼主的试验,上班后找人查一下

网友A:
讨论了一下,我们认为这是IAR软件的不足

IAR EWARM + JLink 始终没有真正地向STM32进行硬件复位(RESET),即使是在IDE界面按Reset按钮也没有发硬件复位信号,我们会向IAR反映这个问题。

楼主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芯片没有被复位,所以TIM1和ADC、DMA都没有停下来,导致后续的下载失败。

解决的办法是:1)手动按板上的复位按钮;2)断电几秒后再上电。

谢谢!

鼓励楼主这种分析探索的精神,赏裤子一条!

网友B:
如下

由于你的代码选择了DMA循环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并且定时器没有关闭:
//TIM1_Cmd(DISABLE);

第三,IAR开发环境的工具条中的RESET操作在使用JLINK时,并不进行真正的复位操作,所以DMA一直在运行,导致了你的问题。

可以有以下解决方案:
把你的DMA改成DMA_Mode_Normal模式,并且关闭定时器。

或者在烧录前对板子进行硬件复位操作,并选择芯片从RAM BOOT,使烧录在flash内的代码不能在烧录代码前运行。

网友B:
多说几句

由于JLINK在调试过程中并不进行真正的硬件复位操作,所以在没有重新烧录的情况下反复调试代码,会发现硬件寄存器保持了原先运行时的数值,从而给调试带来麻烦。

暂时解决的方法如下:

在代码的初始化阶段添加如下代码:
RCC->APB2RSTR = 0xffffffff;
RCC->APB1RSTR = 0xffffffff;
RCC->APB2RSTR = 0x00000000;
RCC->APB1RSTR = 0x00000000;
即通过写STM32的外设复位寄存器来对外设进行软件复位。

楼主:
哈哈,第一条裤子

哈哈,谢谢香主。第一次拿到裤子。

另外,谢谢香主和vigia提出的解决办法。我现在的解决办法是:
停止程序后,不断电,拔下J-Link一端的USB,再插上,下载程序,调试。

结合楼上的分析,应该是在IAR stop debug和拔下再插上的过程中,STM32外设已复位了,但程序不运行,所以外设没有被初始化,程序得以下载。

对于香主的办法:1)手动按板上的复位按钮;2)断电几秒后再上电。
好像是不行。因为不管是按复位按钮还是断电再上电后,程序就跑起来了,下载的时候还是会出现上面的错误提示。

对于 vigia的办法:
1.把你的DMA改成DMA_Mode_Normal模式,并且关闭定时器。
2.或者在烧录前对板子进行硬件复位操作,并选择芯片从RAM BOOT,使烧录在flash内的代码不能在烧录代码前运行。

第一种的话对于我这个项目来说应该是不行的。因为要不断采样,计算。如果是使用normal模式,DMA传输满一次buffersize之后不再传输了,无法取到采样数据。

第二种的话应该是可以的吧,由于我的目标板上没有做boot的选择,boot0脚直接接地,一直让它从FLASH启动,所以没有试过。

楼主:
使用软件触发

考虑下使用软件触发ADC

网友C:
Re

楼主的代码是下载到哪里的?从Debug log来看使用了flash loader,应该是下载到flash的;但我印象里EWARM对STM32的支持是从4.42开始的,4.41应该不支持直接下载程序到STM32的片内flash。
楼主可以检查一下是怎么进行配置的?

关于J-Link的复位方式可在配置选项的J-Link/J-Trace-->Setup-->Reset里选择。从Debug log来看你选的是Software reset,当然不能指望J-Link为你做硬复位。

楼主:
4.41A打的补丁

LS,EWARM4.41A也可以支持STM32,不过要打补丁。

关于J-Link的复位方式,我设置的是Software rest,如楼上所说。

网友D:
看了一整晚STM32的DMA例程,收获很大~~~

网友E:
等你们这些先烈把DMA整熟透了

俺拿来做个简易USB示波器耍耍,喜唰唰,喜唰唰

网友D:
DMA确实很省力气~~~

网友F(2008-02-19):
对库不是很熟悉

如何知道DMA缓冲区被写满呢?

楼主:
如何知道DMA缓冲区被写满呢?

DMA三个中断TC,HT和TE
TC:DMA传输完成,即DMA缓冲区写满中断。
HT:DMA传输完成一半,即DMA缓冲区写到一半中断。
HE:DMA传输错误中断。

网友A:
TC:DMA传输完成,即DMA缓冲区写满中断

LS不是已经给出了答案吗?

网友G(2015-12-29):
中断:定时器,DMA,ADC中断未使用;
MA采用:循环模式,在程序查询DMA完成标志即可判断一组数据有没有转换完成;
参考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