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STM32的SPI总线

楼主(2008-01-03):
SPI总线只有8或16位数据帧格式,如果有其他位数的外设,应该如何处理?

模拟SPI总线吗?

网友A:
SPI总线只有8或16位数据帧格式

8或16位数据帧格式是个标准格式,不知什么样的设备不是这样的格式?

如果真需要这样的数据格式,不能使用标准的SPI模块了或标准的操作了。

楼主:
re:

有些DAC的芯片

如:TLC5620,4路8bit的DAC,他一帧数据有11位

网友A:
比较好的办法是用软件模拟

STM32的GPIO最快可以达到18MHz的翻转速度,所以软件模拟还是可行的。如果数据能够凑到8的倍数,则还是可以用硬件的SPI模块。

还可以考虑是否可以过冲操作,这要看外设的情况了。

楼主:
谢谢香板了,正在调....

网友A:
软件模拟SPI可以考虑DMA + Bit-Banding

应该速度上不会太受影响,也不会占用太多CPU资源。

网友B:
用16位试试...不就是多5个脉冲吗???碰碰运气~~~

楼主:
不能用16位,TI的芯片时序要求挺严格的

不过,还是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