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关于flash:25P80的写入问题.

楼主(2008-01-04):
每次写入必须擦除整页吗? 那怕我只在此页写入一个字节.然后要擦出整页的数据? 我的理解是这个样子,因为datasheet读的不详细,又受别的flash文档影响太大,混淆不清了.

网友A:
一次擦除后,只要没有写过的地方就可以写,写过的地方不

这是Flash,不是EEPROM,不执行擦除不能对同一个地址重复写数据。

网友B:
不会吧...通常的FLASH是可以从1写0,但是不能从0写1~~~

楼主:
还有一问:满页问题

如果连续写入数据,满页后是否自动进入下一页地址继续写入?还是必须重新写新地址才成??如果能继续,最后一页是什么情况?hehe,香斑竹有劳了,:D
thx

楼主:
OO: 应该是你说的那种样子.

可能25p是nor Flash

网友A:
好像不会自动进入下一页

我这里是负责MCU产品的技术支持,对Flash存储器不熟悉,你最好自己试验一下吧。

我的印象中页编程在一页写满后不会自动进入下一页。

楼主:
ha,

刚才我还在想,香主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呀.
呵呵

网友A:
无所不知、无所不晓,那一定是神仙,俺还是个凡人啊

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关键是态度,我会尽力做好的。

网友C:
3楼00说得应该没问题,俺在很多地方试过~~~

这就是俺整天念叨的"FLASH二次写入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