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在IAR环境下STM32工程输出hex文件简洁方法

楼主(2008-01-05):
1.BOOT_RAM

2.BOOT_FLASH

网友A:
谢谢!

没怎么用过iar,还真不知道如何生成hex文件,以前用过iar430,不过都是通过jtag加载的。
谢谢!

楼主:
哈哈~~~各种IAR环境几乎都可以用此法生成HEX文件~~~

网友B:
顺便问下要生成ISP的BIN格式用哪个选项?

网友A:
ISP可以用hex的

stm32的ISP可以用hex的,文件类型中选。

昨晚不知道出什么问题了,我的那个程序如果生成.bin文件,一下子就死了,然后bin文件有400多M,现在还没找到啥问题,之前还好好的。后来改makefile,生成hex就没问题了。

好奇怪的问题,难道是我的ld文件改的不对,回头再看看。

网友B:
400多M大概是因为代码是从0X8000000处开始的。

前面被填了一堆的空所以变大了。好像BIN,HEX也有好多种。IAR-8051我用MPDS-CODE生成的直接就是BIN格式的,这个ARM我就有点晕了。
想生成BIN格式的是方便自己做ISP时对文件进行加密或其它处理,这样需要固件升级时直接把文件发给客户就可以了。

网友C:
大叔搞这个,很多人有福了

网友D:
HOT大叔的方法,不错.

以前都是在options->linker->output中设置的..
哈哈

网友E:
BIN文件输出

在options->linker->output中设置raw-binary

网友F:
Re

生成BIN:

网友F:
Re

生成HEX:

楼主:
哈哈~~~bin和hex只能取一种~~~

/*------------------------------------------
在*.XCL文件尾部加入下列2句只能取1种!!!
-------------------------------------------*/
// Output
-Oraw-binary,(CODE)=.bin//输出bin文件
//-Ointel-extended,(CODE)=.hex//输出hex文件

网友G:
我习惯用IDE来设,不知道是进化了还是退化了……

楼主:
哈哈~~~是俺"返古"了~~~

网友H:
IAR430 IAR-AVR都可以这样做,其他的应该也行

呵呵

网友H:
我的液晶显示不出,在Extra option下输入

网友I:
用17楼的命令行最方便。

用17楼的命令行最方便。

我一直这样使用。

网友J:
我也习惯用 IDE ,不行的时候才用 17 楼的方式;

再不行就只能命令行了;

楼主:
17楼的方法在STM32的例程中有

网友K:
怎么用17楼生成的HEX文件

做成DFU 文件,DOWNLOAD 到STM32F10x Demo 里面,不能工作呢?

楼主:
实际在*.xcl里生成最保险,和IDE打交道容易被破坏~~~

楼主(2011-05-13):
这么图片都没有了???

网友L(2011-07-22):
hot兄,这个办法貌似不行了,我的是Embedded Workbench 6.0版本的。
按照你的方法:
在*.XCL(这个真的没有啊,我的是generic_cortex.icf)文件尾部加入
// Output
-Ointel-extended,(CODE)=.hex  //输出hex文件
编译出现错误:
Error[Lc003]: expected "define", "do", "export", "if", "include", "initialize", "keep", "place", or a placement

哥哥可还有什么好办法啊?

网友M:
貌似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