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STR9的CAN例程?

楼主(2008-01-06):
有没有STR9的CAN例程?

最近要搞个CANOPEN
ST网站上只有CAN在TEST模式的DEMO,写的很简单.

有没有那有例程?

楼主:
香版能否提供些帮助?

网友A:
实在对不起,我这里暂时没有STR9的CAN例程

除了ST网站上的例子外,我这里也没有其他的,我回去问问吧,看看其他国家的ST分公司谁有。

多说一句,ST给出的例子只需要演示如何初始化硬件模块,如何收发即可,关于使用硬件模块实现CAN的协议,开发者应该能够按照CAN的标准文本自己编写。

不知道楼主碰到什么样的困难。

楼主:
帮我看看这个段代码是否有问题

// P5.0 alternate input 1, CAN_RX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GPIO_Direction=GPIO_PinInput;
  GPIO_InitStruct.GPIO_Type=GPIO_Type_PushPull;
  GPIO_InitStruct.GPIO_IPConnected=GPIO_IPConnected_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Alternate=GPIO_InputAlt1;
  GPIO_Init(GPIO5,&GPIO_InitStruct);

  // P5.1 alternate output 2, CAN_TX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GPIO_Direction=GPIO_PinOutput;
  GPIO_InitStruct.GPIO_Type=GPIO_Type_PushPull;
  GPIO_InitStruct.GPIO_IPConnected=GPIO_IPConnected_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Alternate=GPIO_OutputAlt2;
  GPIO_Init(GPIO5,&GPIO_InitStruct);

SCU_APBPeriphClockConfig(__CAN, ENABLE);

  CAN_DeInit();

  CAN_InitStructure.CAN_ConfigParameters=CAN_CR_CCE;
  CAN_InitStructure.CAN_Bitrate=CAN_BITRATE_125K;
  CAN_Init(&CAN_InitStructure);
 CAN_InvalidateAllMsgObj();
  CAN_SetTxMsgObj(CAN_TX_MSGOBJ, CAN_STD_ID);
  CAN_SetRxMsgObj(CAN_RX_MSGOBJ, CAN_STD_ID, 0, CAN_LAST_STD_ID, TRUE);
while(1)
{
  CAN_SendMessage(CAN_TX_MSGOBJ, &TxCanMsg[0]);
  CAN_WaitEndOfTx();
  CAN_ReleaseTxMessage(CAN_TX_MSGOBJ);
}

用示波器看不到P5.1上有脉冲(没有发出数据?)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另一个帖子

这个帖子中10楼的回答应该对你有所启发: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49&page=1&t=2820966

楼主:
有点看糊涂了

STR91X的软件库使用手册中
CAN_SetBitrate函数
Required preconditions
CAN_EnterInitMode() must have been called before.
The APB clock must be 8 MHz

系统时钟是96M,怎么使APB为8 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