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教STR710的BSPI软件,8位或16位觉得不对,请大虾赐教:

楼主(2008-01-07):
版本:  14/07/2004 : V1.3
我觉得这个库软件是不是只适用8位的,不适用16位的:
inline void BSPI_WordSend(BSPI_TypeDef *BSPIx, u16 Data)
{
  if ((BSPIx->CSR1 & 0x0400) == 0) Data <<= 8;
  BSPIx->TXR = Data;
}
inline u16 BSPI_WordReceive(BSPI_TypeDef *BSPIx)
{
  return (BSPIx->CSR1 & 0x0400) == 0 ? BSPIx->RXR >> 8 : BSPIx->RXR;
}
void  BSPI_BufferSend(BSPI_TypeDef *BSPIx, u8 *PtrToBuffer, u8 NbOfWords)
{
  vu8 SendWord = 0;
  while (SendWord < NbOfWords)
  {
    BSPI_WordSend(BSPIx, *(PtrToBuffer+SendWord));
    SendWord++;
  }
}
void BSPI_BufferReceive(BSPI_TypeDef *BSPIx, u8 *PtrToBuffer, u8 NbOfWords)
{
  vu16 ReceiveWord = 0;
  while (ReceiveWord < NbOfWords)
  {
    *(PtrToBuffer+ReceiveWord) = BSPI_WordReceive(BSPIx);
    ReceiveWord++;
  }
}
这两个函数的指针是U8的,SendWord++和ReceiveWord++只能8位地址加一,所以发和收都应该只能是8位的呀!小弟迷惑,请赐教!

网友A:
可以适用于16位传输

在你给出的程序段中,有很多8位和16位传输的判断:
    (BSPIx->CSR1 & 0x0400) == 0

通过这个判断,可以分别处理8位或16位的传输。

楼主:
这里我知道,但从这程序来看,如果是16位,就会这样对吧:

送第1word送的内容是:u8*的第1、2字节
送第2word送的内容是:u8*的第2、3字节
送第3word送的内容是:u8*的第3、4字节
送第4word送的内容是:u8*的第4、5字节
......
依次
收也会:
收第1word放在u8*的第1字节、2字节
收第2word放在u8*第2字节、3字节
收第3word放在u8*第3字节、4字节
收第4word放在u8*第4字节、5字节
...
因为SendWord++和ReceiveWord++只能8位地址加一面不是16位

网友A:
你的理解正确! 我也看出来了,这里有个BUG

void  BSPI_BufferSend(BSPI_TypeDef *BSPIx, u8 *PtrToBuffer, u8 NbOfWords)
{
  vu8 SendWord = 0;
  while (SendWord < NbOfWords)
  {
    BSPI_WordSend(BSPIx, *(PtrToBuffer+SendWord));
    SendWord++; <-- 相信你指的是这一行
    if ((BSPIx->CSR1 & 0x0400)) SendWord++; <-- 应该增加这一行
  }
}

void BSPI_BufferReceive(BSPI_TypeDef *BSPIx, u8 *PtrToBuffer, u8 NbOfWords)
{
  vu16 ReceiveWord = 0;
  while (ReceiveWord < NbOfWords)
  {
    *(PtrToBuffer+ReceiveWord) = BSPI_WordReceive(BSPIx);
    ReceiveWord++;  <-- 这里也错了!
    if ((BSPIx->CSR1 & 0x0400)) ReceiveWord++; <-- 应该增加这一行
  }
}

是不是这样?

楼主:
呵呵,是这个意思,但你改过后还是不对,

BSPI_WordSend(BSPIx, *(PtrToBuffer+SendWord));只发了一字节出去,是否可以这样:
BSPI_WordSend(BSPIx, (u16*)(PtrToBuffer+SendWord));
*(PtrToBuffer+ReceiveWord) = BSPI_WordReceive(BSPIx);也只存了一个字节,是否可以这样:
(u16*)(PtrToBuffer+ReceiveWord) = BSPI_WordReceive(BSPIx);
    ReceiveWord++;  <-- 这里也错了!
    if ((BSPIx->CSR1 & 0x0400)) ReceiveWord++; <-- 应该增加这一行

楼主:
这样也不对,这样是指针,而不是指针的内容

网友A:
哈哈,改动还比较大

void  BSPI_BufferSend(BSPI_TypeDef *BSPIx, u8 *PtrToBuffer, u8 NbOfWords)
{
  vu8 SendWord = 0;
  while (SendWord < NbOfWords)
  {
    if ((BSPIx->CSR1 & 0x0400)) {  // 处理16位发送
      BSPI_WordSend(BSPIx, *((u16*)PtrToBuffer+SendWord));
      SendWord++;
    }

    else {  // 处理8位发送
      BSPI_WordSend(BSPIx, *(PtrToBuffer+SendWord));
      SendWord++;
    }
  }
}
void BSPI_BufferReceive(BSPI_TypeDef *BSPIx, u8 *PtrToBuffer, u8 NbOfWords)
{
  vu16 ReceiveWord = 0;
  while (ReceiveWord < NbOfWords)
  {
    if ((BSPIx->CSR1 & 0x0400)) {  // 处理16位接收
       *((u16*)PtrToBuffer+ReceiveWord) = BSPI_WordReceive(BSPIx);
       ReceiveWord++;
    }

    else {  // 处理8位接收
       *(PtrToBuffer+ReceiveWord) = BSPI_WordReceive(BSPIx);
       ReceiveWord++;
    }
  }
}

这样可以吗?

楼主:
呵呵,谢谢香水城,还在巴黎吗?

网友A:
谁说我在巴黎?又没有放假,哪有哪个闲空啊,哈哈~~~~

那个函数修改之后可以正确使用了吗?

楼主:
呵呵,不对,不应该是++,应该是+=2;处理16位那里

ReceiveWord+=2;
SendWord+=2;

网友A:
++是对的,因为那个指针已经转型到指向16位的缓冲区

所以这两个变量是对16位的字计数,而不是对8位的字节计数。

你是否执行了上述修改后的代码?

楼主:
测试过了,要+2才对,

测试过了,要+2才对,在未强制转换之前是8位指针,要+2才是下两个8位,强制转换后才是下一个WORD

网友A:
既然测试过了,那就+2吧,哈哈~~~

我忘记了强制转换的优先级了,也许那各表达式要这样写,多加个括号:
*(((u16*)PtrToBuffer)+SendWord))

有时间就试试吧。郁闷中~~~

楼主:
呵呵,是对的,是我搞错了!

楼主:
香水城再问个问题,:

BSPIx->TXR = Data;
如果我不停的写这里,会不会TFF发送FIFO满呢?如果会满那么函数也应该判断呀
inline void BSPI_WordSend(BSPI_TypeDef *BSPIx, u16 Data)
{
  if ((BSPIx->CSR1 & 0x0400) == 0) Data <<= 8;
  BSPIx->TXR = Data;
}

网友A:
如果设置的传输速率太低的话,有可能造成FIFO满

如果速率足够快,由于每两次执行 BSPIx->TXR = Data 之间的时间足够长,所以FIFO不会溢出。

网友B(2008-10-13):
我这用的库更简单

void  BSPI_BufferSend(BSPI_TypeDef *BSPIx, u8 *PtrToBuffer, u8 NbOfWords)
{
  vu8 SendWord = 0;
  while (SendWord < NbOfWords)
  {
    BSPI_WordSend(BSPIx, *(PtrToBuffer+SendWord));
    SendWord++;
  }
}

啥判断也没有,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