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GPIO很强大~~~

楼主(2008-01-07):
大家说说~~~

网友A:
应该说,在hotpower的倒塌下,STM32的GPIO很强大……

网友B:
你的IAR跑起来了???

网友C:
俺不告诉他^-^

楼主:
哈哈~~~终于在家里跑起来了~~~

"在开漏(输出)模式时,对输入数据寄存器的读访问可得到I/O状态"

哈哈~~~外部加上拉电阻,"十足的51准双向IO"~~~

51就是凭准双向IO很容易和很多接口链接~~~而且"活了20多年"~~~

哈哈~~~先说这一个好~~~

网友D:
:)

grant_jx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楼主:
倒塌了~~~这个最原始而又最重要的问题也无人讨论???

网友E:
我认为STM32的IO寄存器个别有功能重复的、画蛇添足的嫌疑

我认为STM32的IO寄存器个别有功能重复的、画蛇添足的嫌疑。没有AVR的设计的好,但是功能上比AVR的强。个人愚见。

楼主:
俺也认为AVR的简洁,但STM32的真IO双向还是不错的~~~

有那么多位控制一个IO想不添足设计者自己都郁闷~~~

网友F:
STM32的IO寄存器个别有功能重复的,8楼不妨说详细些

我还没有研究到这么细

说实话,以前ST7的GPIO基本上都是这么设计的,每个I/O口都有8种配置模式。

网友E:
比如说,设置寄存器与数据寄存器,功能有重复。

比如说,设置寄存器与数据寄存器,功能有重复。

网友F:
不会吧,“设置寄存器与数据寄存器,功能有重复”

你说的设置寄存器是指GPIOx_BSRR和GPIOx_BRR寄存器吗?这两个寄存器可是有特殊和重要的用途,它们可以避免对GPIO数据寄存器的“读-修改-写”操作,对外设的安全访问是十分必要的。

以前有个帖子,部分讨论了这个问题:请问香版主  关于GPIO寄存器~~

网友G:
STM32的GPIO最大的特色是速度!

ARM7最大的败笔就是GPIO的速度,如NXP的LPC213X,Atmel的SAM7,GPIO最大速度只有3M多,这个好像是ARM7内核决定的,所以有人戏称甚至不如51!STM32的GPIO最大速度宣称可以达到50Mhz,不知实际最大能达到多少,但无论如何也比ARM7好太多了。

网友H:
重复有重复的好处,一个是独立的低16位,

另一个是将两个合并的32位,如果将高位置0,那么也可以看作是独立的16位。如果不同的位同时需要清0和写1,
那么用32位一次性操作就很方便了,不用写两次寄存器。

网友F:
如果用程序翻转输出管脚的电平,综合速度可达18MHz

“STM32的GPIO最大速度宣称可以达到50Mhz”是指I/O端口的驱动能力可达50MHz;请看下面帖子中时钟框图的左边偏下有一个MCO输出,这个管脚用于输出内部的某个时钟,它的最大频率可达50MHz。

STM32F10xx时钟系统框图:时钟是整个系统的脉搏

网友I(2008-03-31):
try again

try again

网友I:
try again!

try again!

网友J(2010-12-11):
STM32 是开发板吗?

网友K:
楼主用哪个固件库?3.3.0吗?

楼主:
晕,本想做,可惜phoenixmy吧调试线玩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