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EK-STM32F学习套件上实现了USB-DFU设备功能

楼主(2008-01-08):
首先在ST官网上下载了STM32的USB开发套件
地址: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support/micro/files/um0424.zip

由于此开发套件基于ST的官方开发板,与EK-STM32F的电路有所不同。

比较了一下,不同之处在于
1, 官方的开发套件使用PD.09作为USB识别使能线,而EK-STM32F使用PD.08。
2, 官方的开发套件通过PB.09来判断是否进入DFU模式, 而EK-STM32F的按键使用了PD.03和PD.04。
3,  EK-STM32F没有接外部SPI Flash, 所以只能更新内部flash。

因此修改代码如下:

void DFU_Button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GPIOD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 Configure PD.04 as input floating (Key push-button on EK-STM32F)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u8 DFU_Button_Read (void)
{
  /* Return the value of PD.04 */
  return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 GPIO_Pin_4);
}

void Set_System(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FLASH_Unlock();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Enable GPIOD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 PD.08 used as USB pull-up --> EK-STM32F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USB_Cable_Config (DISABLE);
 // SPI_FLASH_Init();
  USB_Cable_Config (ENABLE);
}

void USB_Cable_Config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if (NewState != DISABLE)
  {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8);
  }
  else
  {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8);
  }
}

修改后烧入EK-STM32F学习板,果然能识别出一个DFU设备。

/******************************************************************/
已上传移植到EKSTM32F的USB开发套件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00818174511397.zip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00818174737153.zip

下载了后要把001.zip改成zip.001, 002.zip改成zip.002

/******************************************************************/
由于我用的7-zip看上去和大家的winzip不太兼容,所以请按23楼的说明,重新下载。

ZT 23楼如下:

引用 网友A:
ST MCU ←返回版面

23楼: 问题找到了,是楼主使用的压缩软件与Windows自带的不兼容

通过与各方沟通,发现不能正确解压缩的原因是,楼主使用的压缩软件与Windows自带的不兼容。我下载并成功解压楼主的文件包,里面有两个目录,我把他们分别做了两个压缩包,因为项目文件中有相联关系,请下载后把他们放到同一个目录下(STM32F10xUSBLib)。

自建一个STM32F10xUSBLib目录
  下载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00819135956499.zip文件并解压到STM32F10xUSBLib目录
  再下载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0081914129199.zip文件并解压到STM32F10xUSBLib目录

最终目录结构应为:
STM32F10xUSBLib
  FWLib
    library
      inc
      src
  USBLib
    demos
      Device_Firmware_Upgrade  本帖介绍的DFU演示软件
      JoyStickMouse
      Mass_Storage
      Virtual_COM_Port
    library
      inc
      src

楼主:
继续

在ST官网下载PC端驱动和应用程序
地址: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support/micro/files/um0412.zip

安装后运行DfuSeDemo(V2.1),在DFU Device中识别到一个STM Device in DFU Mode设备。

选择Internal Flash,选择STM32 USB开发套件的DFU DEMO中的任意image, 按下Upgrade按键。

出现一个对话框:擦除操作失败

。。。。。。

楼主:
继续

DFU的代码我曾经在ST的官方开发板上测试过,没有出过错,那么现在的错误在哪里呢?

拿了USB分析仪,看USB线上数据,发现设备总在某次的DFU_GETSTATUS请求后响应一个STALL信号,导致出错。

根据USB DFU协议(下载地址:http://www.usb.org/developers/devclass_docs/DFU_1.1.pdf), 对DFU_GETSTATUS的响应应该由:bStatus(1byte) + bwPollTimeout(3Bytes,以ms为单位) + bState(1byte) + iString(1byte)组成,但看USB线上数据,设备的响应为:00 00 00 00 04 00,显然是要求的Poll Time时间太短,导致设备在擦除flash的等待时间内无法响应PC端的又一个请求。

仔细看u8 *GETSTATUS(u16 Length)的代码:
    case   STATE_dfuDNLOAD_SYNC:
      if (wlength != 0)
      {
        DeviceState = STATE_dfuDNBUSY;
        DeviceStatus[4] = DeviceState;
        if ((wBlockNum == 0) && (Load_Buffer[0] == CMD_ERASE))
        {
          if  (Pointer < 0x800000) /* 64K sectors of SPI Flash */
          {
            DeviceStatus[1] = 0xDC;  /* 1.5 seconds */
            DeviceStatus[2] = 0x05;
            DeviceStatus[3] = 0x00;
          }
                  <=====================此处值得商榷
        }
        else
        {
          DeviceStatus[1] = (wlength >> 8) * 2  ; /* Nb of Pages(of 256 )* 2ms */
          DeviceStatus[2] = 0;
          DeviceStatus[3] = 0;
        }

      }
      else  /* (wlength==0)*/
      {
        DeviceState = STATE_dfuDNLOAD_IDLE;
        DeviceStatus[4] = DeviceState;
        DeviceStatus[1] = 0;
        DeviceStatus[2] = 0;
        DeviceStatus[3] = 0;

      }
   break;

代码在分析到当前操作为CMD_ERASE命令时,仅仅对SPI FLASH的操作定义了Poll的时间,而对内部flash的操作没有定义,因此设备直接返回了0。

察看STM32F103的Datasheet:
Page(1KB)erase time 为 Min20ms,  Max40ms
Word programming time 为 Min20us, Max40us

修改代码如下:
   case   STATE_dfuDNLOAD_SYNC:
      if (wlength != 0)
      {
        DeviceState = STATE_dfuDNBUSY;
        DeviceStatus[4] = DeviceState;
        if ((wBlockNum == 0) && (Load_Buffer[0] == CMD_ERASE))
        {
          if  (Pointer < 0x800000) /* 64K sectors of SPI Flash */
          {
            DeviceStatus[1] = 0xDC;  /* 1.5 seconds */
            DeviceStatus[2] = 0x05;
            DeviceStatus[3] = 0x00;
          }
          else {
            DeviceStatus[1] = 0x28;
            DeviceStatus[2] = 0x00;
            DeviceStatus[3] = 0x00;
          }
        }
        else
        {
//          DeviceStatus[1] = (wlength >> 8) * 2  ; /* Nb of Pages(of 256 )* 2ms */
          DeviceStatus[1] = (wlength >> 8) * 10  ; /* Nb of Pages(of 256 )* 10ms */
          DeviceStatus[2] = 0;
          DeviceStatus[3] = 0;
        }

      }
      else  /* (wlength==0)*/
      {
        DeviceState = STATE_dfuDNLOAD_IDLE;
        DeviceStatus[4] = DeviceState;
        DeviceStatus[1] = 0;
        DeviceStatus[2] = 0;
        DeviceStatus[3] = 0;

      }
      break;

修改后重新烧录代码,重新执行Upgrade操作,OK。

楼主:
继续

至于原先在测试DFU代码时为何没有出错,我认为是因为我刚新换了电脑的缘故,PC跑的快了,愿意等待的时间短了。。。。。

DUF搞完,开始考虑image的生成。

PC端的应用程序除了DfuSeDemo,还有个DfuFileManage(V2.1),能将S19,HEX和BIN文件生成DFU文件。

随便找了个LCD的demo,修改lnkarm_flash.xcl文件如下:
// Code memory in FLASH
-DROMSTART=0x8003000
-DROMEND=0x801FFFF

修改stm32f10x_nvic.h文件对于Vector Table地址的定义如下:
#define NVIC_VectTab_RAM             ((u32)0x20000000)
#define NVIC_VectTab_FLASH           ((u32)0x08003000)

使用IAR生成raw-binary文件。

运行DFU File Manager Generation程序, 选择Mullti Bin injection,输入刚才生成的bin文件,选择地址为0x08003000, 生成OK。

运行DfuSeDemo程序,将刚才生成的DFU文件烧录到内部flash中。

按下Reset按键,LCD DEMO程序如愿跑了起来,再次按下Reset按键,同时按下KEY3,PC识别到一个DFU设备。

至此,DFU设备在EK-STM32F学习板上移植成功。

楼主:
继续

文件太大了,压成了两个包,下载了以后要把001.zip改成zip.001, 002.zip改成zip.002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00818174737153.zip

网友A:
赏两条裤子

本主题帖的选题非常好,为各位学习STM32的USB开了个好头,这个第一条裤子。

3搂在移植的基础上发现了原来程序的Bug,通过对照USB-DFU协议,找到问题所在,使得所有功能正常运行;这就赚到了第二条裤子。

网友B:
学习中

等我忙完了这段也玩玩强大的DFU

楼主:
谢谢版主赏裤子,正好要降温了。。。

再接再厉,上传移植到EK-STM32F学习板的USB开发套件。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00818174511397.zip

网友C:
好,我喜欢。

网友D:
顶一个,啥事俺也要玩玩。

网友E:
怎么解压啊!谢谢

怎么解压啊!谢谢

网友F:
楼上居然连zip文件如何解压都不知道?

外星人?

网友G:
先做记号

网友H:
这帖子不错,有质量

网友I:
文件是不是有问题啊,解压不了

好像第二个压缩包有问题

网友A:
可以解压呀

按8楼指示,下载7楼文件并改名为xxxx.zip.001,下载8楼文件并改名为xxxx.zip.002,这两个文件放到同一个目录下,然后双击文件xxxx.zip.001,既可解压。

网友I:
晕倒,还是不行,难道是电脑出问题了??

能否把修改的文件直接打包传上来?

或者发我邮箱吧
liuhang20011@163.com

谢谢

网友A:
1、3、4楼已经讲解了所有修改的部分,你可以自己手动改一

我这里又下载了一遍,没有问题。估计你是下载的窗口中存文件是改的文件名,这样有可能文件被存为xxxx.zip.001.zip和xxxx.zip.002.zip,这当然有问题。

请务必下载后确认文件名为xxxx.zip.001和xxxx.zip.002!!

看了一下,压缩包里有其他几个例子,不知道是否已经修改过。

楼主:
报告

压缩包里的DEMO都是已经移植好的

和ST官方的USB开发套件相比,少了一个Audio_Speaker的DEMO,我还没想好怎么改过去。

网友E:
晕了!改了文件格式还是不可以啊!

网友I:
LS是不是也解压缩不成??

我也是按照说的方法试验了
还是不行
后缀啥的都改了

不如直接搞个完整的包然后贴别的地方算了,这里转个链接就行

网友A:
问题找到了,是楼主使用的压缩软件与Windows自带的不兼容

通过与各方沟通,发现不能正确解压缩的原因是,楼主使用的压缩软件与Windows自带的不兼容。我下载并成功解压楼主的文件包,里面有两个目录,我把他们分别做了两个压缩包,因为项目文件中有相联关系,请下载后把他们放到同一个目录下(STM32F10xUSBLib)。

自建一个STM32F10xUSBLib目录
  下载这个文件并解压到STM32F10xUSBLib目录
  再下载这个文件并解压到STM32F10xUSBLib目录

最终目录结构应为:
STM32F10xUSBLib
  FWLib
    library
      inc
      src
  USBLib
    demos
      Device_Firmware_Upgrade  本帖介绍的DFU演示软件
      JoyStickMouse
      Mass_Storage
      Virtual_COM_Port
    library
      inc
      src

网友I:
OK,这次没有问题了

呵呵
谢谢版主

网友J:
雪中送炭啊。。。

我也在看这个,USB本身还不完全清楚,进度比较慢。谢谢楼主分享,而且分析清楚 ,很有帮助。
另外想问香版主,我上次说的要UM0391那个文档是DFU的UM0412的10页提到的,关于DfeSe的文件格式,我想研究一下DFU的上位机软件。如果有的话希望能提供有关资料谢谢!
shanjiang.g@gmail.com

网友A:
关于DfeSe的文件格式的文档在开发包中

DFU的文档UM0412附带了一个开发包,里面包含了PC端的驱动和DFU上位机软件的所有相关信息,还有上位机软件的例子源程序,接口文档UM0391也在开发包中,安装了这个开发包就看到了。

开发包可以在下面网页下载:
http://www.st.com/mcu/modules.php?name=mcu&file=familiesdocs&fam=110&doc=59

网友K:
USB-DFU测试时存在一个问题

1.将Device_Firmware_Upgrade的测试例程烧写进了STM32能够正确识别为
  STM32-DEVICE IN DFU MODE.
2.将固件例程中的IMAGE 通过DFU烧写进STM32,能够正确运行。
  但将自己的程序通过DFU烧写进STM32,但程序不能执行。
  烧写文件的格式与楼主提供的方法是一致的。
  将程序的运行起点定位在0X08003000处。
  看样子还是自己的程序在生成*.DFU时存在问题。
  生成*.DFU的方法也很简单,问题能出在什么地方呢?

楼主:
LS的有没有仔细看这一段

随便找了个LCD的demo,修改lnkarm_flash.xcl文件如下:
// Code memory in FLASH
-DROMSTART=0x8003000
-DROMEND=0x801FFFF

修改stm32f10x_nvic.h文件对于Vector Table地址的定义如下:
#define NVIC_VectTab_RAM             ((u32)0x20000000)
#define NVIC_VectTab_FLASH           ((u32)0x08003000)

以上两个文件你改了没有?

改过这两个文件之后可以先在IAR里调试一下,如果能正常运行的,再生成DFU文件。

网友K:
这两个地方已经修改过了

上述两处已经修改过了,并且将该程序进行软件仿真,程序可以正常运行。
应该是生成.dfu文件出的问题。
可是生成文件的步骤非常的简单啊,难道还有特殊的地方。

楼主:
生成DFU文件确实应该非常简单啊

你自己的程序是干嘛的?

确认生成的bin文件的格式是对的吧。

网友K:
程序更简单,就是翻一个管脚。

我在找找看吧。
还没有想明白其中的问题所在。

网友L:
把bin文件转成dfu文件

  把bin文件转成dfu文件,有1点需要注意:bin文件自身并不指定其起始地址,因此使用ST的工具进行转化时,需要正确设置起始地址,否则后果可想而知...
  相比而言,把hex或s19文件转成dfu文件,就没有这个问题,因为hex和s19文件在其中就包含了目标代码的地址信息,因此转化得到的dfu文件不会出现上面的问题。

网友M:
怎么解压???

我怎么不会解压  那样改了  是什么文件了!!!

网友A:
34楼指的是哪个文件不会解压?

前面好像谈到很多文件。

网友N:
EK-STM32F入门求教

楼主你好!
    我买了EK-STM32F/PS套件两个星期了,还没开张,还没找到门,心慌啊。看到你已收获不小,一定是对路了,很想求教于你,请你推荐点入门教材,以及你的如何上路的。你能对我说上两句吗?

网友A:
36楼的朋友,你先说说在这块板上做了什么

你以前做过什么MCU的东西?学过哪些与MCU相关的东西?

楼主:
36楼的,别急啊,我搞STM32可远远不止2个星期了

不知道你所谓的入门是指什么

不过我认为要把这块板子玩起来,有两个条件是必须的
1,就是STM32的参考手册,不必详细了解每个外设,但基本框图,供电,时钟,启动,复位,中断等模块还是要看看的。

2,就是熟悉IAR的开发环境
关于这点有篇好文推荐
http://www.stmicroelectronics.com.cn/stonline/mcu/images/Using_STM32_Software_Library.pdf
是ST新放出来的,如何在IAR开发环境下使用ST的软件库

有了以上两点基础,就可以在板上玩玩万利附带的DEMO程序了,可以先拣简单的你熟悉的外设玩玩,等熟悉ST的软件库风格以后就可以开始改代码玩啦。

网友N:
感谢Vigia兄赐教

    没想到Vigia兄这么快就给回复,真是雪中送炭啊!不能当面致谢,就将感激留在心底。
    我知道学好这不是朝夕之事,待我消化了你送来的教材,我再来请教你、再来感谢你。

网友N:
香帮主你好!

第一次来贵版提问就得到热心人的帮助十分高兴,更激动的是得到香帮主的关注,真有点受宠若惊。
我过去仅搞过几年的M51,更早些年搞过PC机的86 DOC汇编。学过C语言,但没用此搞过具体项目。早就想接触ARM,总没有机会跨进这高高的门槛。直到上月参加ST的一次讲座,购了EK-STM32F/PS仿真开发套件才觉得有了点冲动。但未附详细的使用说明,菜鸟一直没法运行Demo。
今天获得Vigia兄的学步教材,贵版的良好气氛增添了我求学信心。我准备购回高手推荐的《ARM嵌入式LINUX系统构建与驱动开发》和《ARM 嵌入式系统实验教程(二)》啃啃。望今后能继续得到前辈们和帮主的多多关照。

网友A:
如果是STM32的初学者,不建议先学Linux

Linux不适合单片机的环境。

网友I:
《ARM 嵌入式系统实验教程(二)》 ??

40楼:麻烦问下《ARM 嵌入式系统实验教程(二)》 是哪里出的?

讲的啥?

网友O(2008-02-16):
询问,STM32103中使用了USB包后,程序空间还有多少?

楼主:
RX

我在IAR环境下编译DFU项目,不使用任何优化时,程序代码接近10k,如果开启IAR中最佳代码长度的优化选项,程序代码接近7K。

扣除DFU的一些控制代码,其中的USB部分代码我估计在5K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