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_LINK_II和STM32的中文书籍

楼主(2008-01-13):
zlg出了个LM_LINK支持LM,娇小灵活,ST_LINK_II就内嵌在板上面,什么时候搞成独立啊,象LM_LINK一样啊?价钱跟LM_LINK差不多,我第一时间买!!!
STM32的中文书籍什么时候出版?到时候要买一本,对我这样的初学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A:
楼上真会开玩笑

ST_LINK_II与开发板放在一起卖200元,LM_LINK单独就卖350元;你让ST_LINK_II独立出来也卖350元,傻子才会买!

网友B:
LM_LINK还挺贵的~~~~~

网友C:
哈哈~~~看来俺要在LM上裸调了~~~STM32菜鸟毕业就开始LM

楼主:
你让ST_LINK_II独立出来也卖350元,傻子才会买!

这是方便和外观的问题,尽不能长期拿着学习板的ST_LINK_II用,分出来比较美观大方,价钱问题说不定,到时候搞个跟LM_LINK的特价100元!!估计不会350元这么贵

网友C:
个人认为凭这条LM的推广将成为问题...虽然芯片不错

网友B:
对啊,又不是通用的调试器

估计也就是用那么一会就算了

要是JLINK的话卖这个价还是挺诱人的

网友C:
调试器并非最重要,关键的关键在ISP上,这对搞过产品的人很重

网友B:
你的工控思想又来了~~~~~~~~~~~~~~~

楼主:
调试器并非最重要,关键的关键在ISP上,这对搞过产品的人很重

你说的是否跟51的那种ISP,通过串口和ISP下载软件把BIN或HEX文件下载到目标MCU,然后把(下载/运行)跳线连接好,下载完,重新上电或复位后可以单独运行.是这种吗?

网友C:
不用跳线的~~~远程升级很方便~~~

网友C:
哈哈~~~思想没有,主意还是有的~~~

很多工控就离不开串口,那么让串口复用不拆机壳不比其他更为方便吗???

楼主:
擦写1000次的问题

非常赞同!刚下了432页的中文STM32文档资料,里面说只能擦写1000次,我学习51的时候是直接用EASY 51PRO写HEX到MCU调试运行的,EK-STM32的板也是这样吗?
如果是,那么1000次很快就用完,就要换MCU啦!!!苦闷!!!!

网友C:
俺也担心这个1000次的问题!!!EK-STM32F有个PACK板就完美了

否则这菜鸟当完了,开发板也该跟着"毕业"了~~~

不过看四周围的过孔,以后搞个PACK也估计不难~~~

把芯片烫下来总比再焊上要简单点~~~

看来应该向万利要求制作PACK板了~~~

至于STM32的ISP问题,俺正在进行之中...

因为要先当菜鸟,还离设计产品有一段时间,所以ISP计划适当延期也不为过~~~

网友C:
就是猪背猪,大板背小板~~~小板只睡MCU~~~

网友D:
擦写1000次?

  STM32的新版datasheet上写的擦写次数是1万次啊

网友E:
STM32擦写只有1000次??那绝对是老皇历了!!

ST官方的数据是:STM32的内置Flash的擦写次数至少为10K次。13楼说的中文文档是老版本的,马上要更新了。

请看英文最新版的数据手册,第49页、表28。

网友C:
哈哈~~~有挂历就不担心过年了~~~

网友F:
其实学习调试的时候完全可以不用FLASH

    把程序放在RAM中进行调试啊,ST网站上下载的程序包里面不是有个空PROJECT的例子吗,里面就有现成的FLASH和RAM2中调试方法,只要按照它的目录结构存放字节的文件就直接可以用RAM进行调试了,也不会用到FLASH啊。我这2个月都是这么用的,20K的RAM足够学习用的了,根本不用考虑FLASH的寿命问题。

楼主:
13楼说的中文文档是老版本的,马上要更新了

我是从力源下载的第一版共432页,很详细!什么时候有第二版的中文资料!
应该相差不大吧,我正认真阅读,为了做STM32的粉丝而加油!!!!!

网友G:
ST-LINK

ST-LINK是有独立版的,在万利网页中看过.

网友H:
ST-LINK是有独立版的

不是 ST-Link2 吧? 这个独立的好像还没有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