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程序始终进不了中断

楼主(2008-01-14):
能给我发一个关于STR912有TIM中断的工程吗?,我的程序始终进不了中断。MDK在添加Linense之前是可以进中断的,添加了licnese之后就不可以了。
我的设置应该没有什么不正确把!
void TargetResetInit(void)
{
  /*-------------------- System Clock Config --------------------*/
  SCU_MCLKSourceConfig(SCU_MCLK_OSC);
  FMI_BankRemapConfig(4, 2, 0, 0x400000); /* Set Flash banks size & address */
  FMI_Config(FMI_READ_WAIT_STATE_2, FMI_WRITE_WAIT_STATE_0, FMI_PWD_ENABLE,
             FMI_LVD_ENABLE, FMI_FREQ_HIGH); /* FMI Waite States */

  /* Set the PCLK Clock to MCLK/2 */
  SCU_PCLKDivisorConfig(SCU_PCLK_Div2);
  /* USB clock = MCLK/2 = 48MHz */
  SCU_USBCLKConfig(SCU_USBCLK_MCLK2);

  /* Set the FMI Clock to MCLK/2 */
  //SCU_FMICLKDivisorConfig(SCU_FMICLK_Div2);

  SCU_PLLFactorsConfig(PLL_NValue, PLL_MValue, PLL_PValue); /*    Configure Factors FPLL = 96MHz */
  SCU_PLLCmd(ENABLE);
  SCU_MCLKSourceConfig(SCU_MCLK_PLL);

  /* Enable VIC clock */
  SCU_AHBPeriphClockConfig(__VIC, ENABLE);
  SCU_AHBPeriphReset(__VIC, DISABLE);

  /* Enable WIU clock */
  SCU_APBPeriphClockConfig(__WIU, ENABLE);
  SCU_APBPeriphReset(__WIU, DISABLE);
  VIC_DeInit();
}

void TimerStart()
{
  TIM_InitTypeDef      TIM_InitStructure;

  SCU_APBPeriphClockConfig(__TIM23, ENABLE);
  SCU_APBPeriphReset(__TIM23, DISABLE);

  TIM_DeInit(TIM2);

  TIM_StructInit(&TIM_InitStructure);

  TIM_InitStructure.TIM_Mode = TIM_OCM_CHANNEL_1;
  TIM_InitStructure.TIM_OC1_Modes = TIM_TIMING;
  TIM_InitStructure.TIM_Clock_Source = TIM_CLK_APB;
  TIM_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FF;
  TIM_InitStructure.TIM_Pulse_Length_1 = 0x753;      //10ms定时

  /* Initialize the Timer 1 */
  TIM_Init (TIM2, &TIM_Init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OC1| TIM_FLAG_OC2| TIM_FLAG_TO|TIM_FLAG_IC1|TIM_FLAG_IC2);

  VIC_Config(TIM2_ITLine, VIC_IRQ, TIM2_ITLine);
  VIC_ITCmd(TIM2_ITLine, ENABLE);

    /* Enable the Timer Overflow interrupt */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OC1, ENABLE);
  /* Start the Timer counter */
  TIM_CounterCmd(TIM2, TIM_START);
}
请发到我的邮箱yingxf@eastcom.com 谢谢!

网友A:
我也是

*.s的影响
keil自己初始化的str91x.s,是不是没有设置好中断啊
密切关注中............

网友B:
总中断开否?

总中断开否?

网友C:
试试这

我前段时间用711的片子也遇到类似问题,一开始也以为是程序或硬件哪儿不对,后来查出是如图所示问题:工程的第一个映像文件没有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