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请教GPIO开漏输出做双向IO的问题

楼主(2008-01-16):
刚在周公那里讨教过,还没回复~~~

俺的库函数现在还记不全,说个意思好了.

若GPIO某管脚设置为开漏输出,外部是应该上拉的???因为输出就没有上下拉电阻的问题.

这时俺读管脚的函数(GPIOPinRead()???)读的是管脚还是用写管脚函数(GPIOPinWrite()???)写入的值???

前者外部上拉后将和51机一样构成准双向IO,后者将只能单向.

能否指教一二???

俺在农忙,所以无法验证...

谢谢!!!

网友A:
GPIO开漏输出做双向IO时,输入和输出使用不同的寄存器

请看下图,可在STM32技术参考手册的第5.1.8节找到:

楼主:
哈哈~~~看图识字就是好,无顾虑了~~~

网友B(2009-03-19):
怎样设置的呢?

怎样设置的呢?